[求助] DLL的输出频率和其参考频率之间的相位与温度的关系

楼主(2021-03-06):
DLL系统的PVT仿真:通过将DLL设置在不同温度下进行仿真,看DLL的输出频率波形与参考频率波形之间的关系。
如图1所示,DLL的频率为100MHz,DLL的输出频率在0°时落后参考频率500ps,随着温度升高,相位差不对减小,到40°超前参考频率102ps。

请问:
1.我这样设置PVT仿真对吗?如不对,请指教一下。
2.如果PVT仿真正确,造成这样的原因会是哪里呢?我一开始的想法是电荷泵输出电压的变化没办法满足VCDL在不同温度下稳定在同一延迟时间,但在20°-30°比较正常的温度变化输出与参考的相位差由落后69ps变成超前66ps,这就导致我非常迷糊。
现在卡在这一步已经许多天了,希望各位前辈能够指点迷津,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DLL系统原理图

DLL系统原理图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鉴相器的锅!同时VCDL的VC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必须十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