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文件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1-03-06):
DC综合之前写一个简单的,喂给DC,然后生成一个更全面的sdc文件吗?
为什么我DC综合,吃的和吐的sdc文件都一样??

网友A:
sdc是timing的约束文件,这个是designer对RTL设计上的约束,包括dont touch, timing等,基本上是吃进去什么,就吐出什么,工具怎么知道你要加什么约束?
唯一多的就是对clock gate cell的约束,这个是工具产生的因为clock gate cell是工具插的,但是也是基于读进去的sdc。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c是timing的约束文件,这个是designer对RTL设计上的约束,包括dont touch, timing等,基本上是吃进去什 ...

网友:
garbage in, garbage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