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BERATE201有和谐办法吗?

楼主(2021-03-06):
1patch 和谐后启动依然报
INFO (LIB-700): (Mar  6 08:44:43): ERROR (LMF-11005):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LIBNG_NEXT, version 1.0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none>.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FLEXnet ERROR(-5, 234, 0): No such feature exists.

求解

大家阅读理解成问题啊:我第二楼已经写了,licences里面照着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啊

解了, 随便考一个feature 改掉名字为 LIBNG_NEXT 就可了

楼主:
解了, 随便考一个feature 改掉名字为 LIBNG_NEXT 就可了

网友:
Please, upload LIBERATE201 on web or baidu.

网友(2021-05-12):
同样的问题,看起来是这个LIBNG_NEXT feature 都不去license server check,感觉没设lic server一样。 lic server log 也没有动静

网友(2021-07-15):
引用 楼主:
解了, 随便考一个feature 改掉名字为 LIBNG_NEXT 就可了

啥意思 把哪里的名字改成LIBNG_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