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内嵌momentum仿真出错 Error writing Momentum Geometry

楼主(2021-03-07):
用virtuoso内嵌的momentum仿真时突然出现以上错误,弹出 Error writing Momentum Geometry错误,前几天还能仿,突然就不行了。但是把文件换一个库就又能仿了,很疑惑。
做过了以下尝试:
1、关闭服务器,断开所有用户连接,重新开机后,内存占用很小
2、重启虚拟机,重新破解ads
3、删掉部分仿真结果文件,可用空间仍有十几G
4、清除虚拟机目录下所有lck文件
版本:虚拟机redhat 7,virtuoso6.18,ads2020u2

网友A(2022-10-22):
你好,请问后来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后来如何解决的?

忘记了 估计就是换了库重新仿

网友:
我也碰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了 估计就是换了库重新仿

virtuoso内嵌momentum不见了,有人知道怎么找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rtuoso内嵌momentum不见了,有人知道怎么找回吗

要么看看环境变量,要么看看破解是不是出问题了,可以看启动的时候有没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