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编译失败问题: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楼主(2021-03-07):
报错之后在论坛里寻找解决方案,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667534-1-1.html
和其他几个帖子都没有解决,现在的错误信息如上图,想请教一下前辈们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网友:
应该是gcc版本不对

网友A:
看下MMSIM151/tools.lnx86/cdsgcc/gcc/4.8/bin/gcc是不是个文本文件,可以打开编辑的。换成可执行的文件,从没问题的电脑中,拷贝MMSIM151/tools.lnx86/cdsgcc/gcc/4.8/bin文件夹替换本机该文件夹;或者从本机的MMSIM151/tools.lnx86/cdsgcc/gcc/4.8/install/bin拷贝覆盖。最好先把本机的备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MMSIM151/tools.lnx86/cdsgcc/gcc/4.8/bin/gcc是不是个文本文件,可以打开编辑的。换成可执行的文件, ...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