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导入gds文件如何设置

楼主(2021-03-07):
新手求教,gds文件导入到cadence,界面的里面的选项是什么意思,怎么填

网友:
无特殊要求,选定工艺库后, stream file    library填好就够了!

网友A:
stream file就是填你导出的gds文件
library就是你想导入到哪个库里,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库
top cell就是你导进去后的top cell 名
然后选定工艺就行了

网友:
不要忘记添加layermap

网友(2023-07-19):
引用 网友A:
stream file就是填你导出的gds文件
library就是你想导入到哪个库里,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库
top cell就是你导 ...

请问添不添加top cell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