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输出摆幅问题

楼主(2021-03-07):
各位好!最近在仿一个经典的两级运放(电路图如下),书里说输出摆幅的限制应该是 VDD-P管的过驱动电压 以及 VSS+N管的过驱动电压。我的仿真过程是接成增益为-10的反相放大器,输入一个100mV的sine wave,仿真结果应该是能看到波峰和波谷都出现clipping,并且都跟电源轨差一个过驱动电压的值。而我得到的波形是只有波谷出现clipping,波峰会继续放大信号。输出端的P管确实是在tirode区域,N管也确实在saturation,但是就是不会出现clipping。求教!

电路

电路

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网友:
新人回答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的第二级放大,pmos的电流是恒定的,你改变的是nmos的下拉电流,而你第一级的输出最大,nmos的下拉电流最大,如果此下拉电流不足够大使得OP输出低到电源电压(即nmos进入线性区),则nmos可能还处于饱和区,就会有clipping;
而当第一级输出最小,下拉nmos电流几乎为0,此时pmos进入线性区,就不存在clipping,因为进入了线性区,就不会存在过驱动电压这个问题了

网友:
输出级pmos接的是bias,电流是固定死的;nmos在信号链上,电流是活的。
输出接近VDD,pmos电流减小,nmos可以根据反馈相应减小,clipping就很小。
反之,接近GND,nmos电流减小,pmos由于是死的无法减小,出现较大clip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