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H 1-1-1,出来结果不对,

楼主(2021-03-07):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半小时前 上传

这是结构。

代码如下:

但是出来的波形不对,结果应该是 -3, -2, -1, 0 , 1, 2, 3, 4.
可是我的出来是这样的波形。

哪里有问题?希望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一次写verilog

希望路过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拜托了。

网友A:
上贴已回复,第一,位宽少一位,第二显示的波形要改为有符号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贴已回复,第一,位宽少一位,第二显示的波形要改为有符号数。

非常感谢,波形怎么改成有符号数?我用的是Verdi 看的波形。这是测试代码。

网友:
你需要学习软件的使用方法,波形查看软件里面你找找菜单里面可以设置波形的类型,有符号,无符号,进制等设置。

网友B:
你这个结构图是没问题的,与我用simulink做的仿真结构基本一样,

网友B:
我用matlab编辑了你的代码,发现不行qa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matlab编辑了你的代码,发现不行qaq

谢谢小哥,我重新改了一下,发现那个代码多了寄存器,重新写了一下。
还有您说的QAQ是什么意思?

module mash_111(CLK, RST, IN_X, F_N);

parameter ACCUM_SIZE=8;
parameter OUT_SIZE=4;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ACCUM_SIZE-1:0]  IN_X;

output  [OUT_SIZE-1:0]   F_N;

reg  [ACCUM_SIZE-1:0]   sum0_d;

reg  [ACCUM_SIZE-1:0]   sum1_d;

reg  [ACCUM_SIZE-1:0]   sum2_d;

reg   c1_d1,  c2_d1;
reg   z2_d;

wire    [OUT_SIZE-1:0]       F_N;
wire    [OUT_SIZE-1:0]       s1;
wire    [OUT_SIZE-1:0]       s2;
wire    [OUT_SIZE-1:0]       z1;
wire    [OUT_SIZE-1:0]       z2;
wire                         c1;
wire                         c2;
wire    [OUT_SIZE-1:0]       sum1;
wire    [OUT_SIZE-1:0]       sum2;
wire                         c0;
wire    [OUT_SIZE-1:0]       sum0;

assign          {c0,sum0} = IN_X + sum0_d;
assign          {c1,sum1} = sum0 + sum1_d;
assign          {c2,sum2} = sum1 + sum2_d;
assign           z1 = c1_d1 - c1;
assign           z2 = c2_d1 -c2;
assign           s2 = z2_d - z2;
assign           s1 = z1 - s2;
assign           F_N = c0 - s1;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
  begin
     if (RST)

             begin
               sum0_d <= 0;
               sum1_d <= 0;
               sum2_d <= 0;
               c1_d1 <= 0;
               c2_d1 <= 0;
               z2_d <= 0;

              end
     else
          begin
            sum0_d <= sum0;
            sum1_d <= sum1;
            sum2_d <= sum2;
            c1_d1 <= c1;
            c2_d1 <= c2;
            z2_d <= z2;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原来的verilog除了位宽也没问题吧,matlab的话这里有源码:
https://www.mathworks.com/matlab ... ma-delta-simula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构图是没问题的,与我用simulink做的仿真结构基本一样,

这个结构我有点疑问,第一上一级累加器送给下一级的信号应该是上一级量化之后的量化误差,反馈给B端的应该是量化之后再延迟的输出,这里是对不上的。第二他这里我没有看到量化器(实际就是个比较器),也许并不需要单独再加量化器,这一点个人不确定,但感觉是要有的。3个比较器怎么弄是我现在在头疼的,还没完全搞清楚3个比较器的输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最后图是3阶mash的模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我有点疑问,第一上一级累加器送给下一级的信号应该是上一级量化之后的量化误差,反馈给B端的应 ...

你这一说是有些不同,贴一下我使用的模型图吧

mash1-1-1

mash1-1-1

模块内部

模块内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小哥,我重新改了一下,发现那个代码多了寄存器,重新写了一下。
还有您说的QAQ是什么意思?

QAQ就是一个撅嘴流眼泪的表情,我敲完你的代码除了很多错误,我以为是和matlab代码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QAQ就是一个撅嘴流眼泪的表情,我敲完你的代码除了很多错误,我以为是和matlab代码不通用?
...

第一次写代码。

网友:
另外 F_N你只选了3位输出, 那应该是高三位输出对吧? (你输入有8位)F_N_tmp=c0-s1; F_N=F_N_tmp[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说是有些不同,贴一下我使用的模型图吧

你这个和我发的图是一样的吧。哪里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说是有些不同,贴一下我使用的模型图吧

你是说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个意思吧。

我还贴了一张模块内部的图,你对比一下你的模块内部,我不了解你的那个模块内部是啥,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和吧

网友D:
兄弟,你的代码跑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代码跑通了没有

好像通了

网友D:
是你帖子里说的修改过的那个代码么,我仿了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帖子里说的修改过的那个代码么,我仿了不对啊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具体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matlab编辑了你的代码,发现不行qaq

小哥,你知道用MATLAB怎么求噪声曲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哥,你知道用MATLAB怎么求噪声曲线吗?

你试试看,simout84(1000000:20000000)这块是要分析频谱的波形的区间,再simulink中有一个模块交simout,连接想要分析的节点上,就可以将波形数据存储到内存,可以在matlab的菜单栏编辑器工作区看到选择稳定的区间(我上次用的是100000:200000),然后运行,这个是分析频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看,simout84(1000000:20000000)这块是要分析频谱的波形的区间,再simulink中有一个模块交simout ...

小哥,怪我。我没太看懂,但是大体意思懂了。但是不会用。我写了一个MATLAB代码。YOUT1是要求得。辛苦给看看。

%MASH ((Multi Stage Noise Shaping)111 SDM
%this is a simulation of a MASH111 SDM where we look at the noise
%generated after a lengthy simulation time. The inputs are the fraction we
%are trying to synthesize, and the number of bits for the accumulators.

%The values in the accumulators are all positive, and the fraction is only
%valid from 0 to 1
%This has no dither it is just the basic modulator

%The setup is:
%                 --------> + ----------> + ----> Output
%                |         diff         diff^2
%                |          |             |
%              carry1     carry2        carry3
%Fraction=>Accumulator1=>Accumulator2=>Accumulator3

%Carry1 from accumulator 1 is added to the dirivative of carry2 and the
%2nd derivative of carry3 to make the output.

%1/29/2013 fixed the 3 stage differentiation
%1/29/2013 added better plot and description

clear
NumberSamples=2^11;
BusSize=16; %bits
Fraction=.5234; %usable 0 to 1
FractionInternal=2^BusSize*Fraction;
AccumulatorBits=16 ; %bits
AccumulatorSize=2^AccumulatorBits;

C1(1:NumberSamples)=0;%Carry out of the first accumulator
C2(1:NumberSamples)=0;%Carry out of the 2nd accumulator
C3(1:NumberSamples)=0;%Carry out of the 3rd accumulator
U1(1:NumberSamples)=0;%output of the 1st accum
U2(1:NumberSamples)=0;%output of the 2nd accum
U3(1:NumberSamples)=0;%output of the 3rd accum
Yout1(1:NumberSamples)=0;%Corresponding to the S1 value in the figure
Yout2(1:NumberSamples)=0;%Corresponding to the S value in the figure
Yout3(1:NumberSamples)=0;%Final output

for index=3:NumberSamples
    U1(index)=FractionInternal+U1(index-1);
    U2(index)=U1(index-1)+U2(index-1);
    U3(index)=U2(index-1)+U3(index-1);
    if U1(index)>AccumulatorSize
        C1(index)=1;%carry 1
        U1(index)=U1(index)-AccumulatorSize;
    end
    if U2(index)>AccumulatorSize
        C2(index)=1;%carry 2
        U2(index)=U2(index)-AccumulatorSize;
    end
    if U3(index)>AccumulatorSize
        C3(index)=1;%carry 3
        U3(index)=U3(index)-AccumulatorSize;
    end
    %The output is the overflow from acc 1, plus the diff of the overflow from
    %acc 2, plus the 2nd derivative of the overflow from acc 3

    Yout3(index)=C3(index-2)-2*C3(index-1)+C3(index);%output to the divider - 3 stages
    Yout2(index)=C2(index-1)-C2(index)-C3(index-2)+2*C3(index-1)-C3(index);%output to the divider - 2 stages
    Yout1(index)=C1(index)-C2(index-1)+C2(index)+C3(index-2)-2*C3(index-1)+C3(index);%output to the divider - 1 stages

end

MeanFrac=mean(Yout1);
fprintf('\nMeanFracMASH= %1.4f\n',MeanFrac)
%note how the close in noise improves as the order increases
figure(1)
SignalFreq1=20*log10(abs(fft(Yout1)));
plot(fftshift(SignalFreq1)-max(SignalFreq1),'g')
hold on
grid on
axis([0 NumberSamples -150 0]);
SignalFreq2=20*log10(abs(fft(Yout2)));
SignalFreq3=20*log10(abs(fft(Yout3)));
plot(fftshift(SignalFreq2)-max(SignalFreq2),'r')
plot(fftshift(SignalFreq3)-max(SignalFreq3),'b')
legend('1 stage','2 stage','3 stage')
title('MASH111 SDM Noise')
figure,plo

网友E(2021-06-30):
引用 楼主:
小哥,怪我。我没太看懂,但是大体意思懂了。但是不会用。我写了一个MATLAB代码。YOUT1是要求得。辛苦给 ...

hello, 你的psd画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ello, 你的psd画出来了吗?

没有。

网友:
我最后的结果是这样,这是加了1bit dith的,暂时性的交差了。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我有点疑问,第一上一级累加器送给下一级的信号应该是上一级量化之后的量化误差,反馈给B端的应 ...

量化器其实就是取了数字溢出位的数值,如果累加到进位了,那量化器是不是就输出1,如果没进位,相当于量化为0

网友F(2022-06-21):
有人帮忙看看吗  代码不太对  是在cadence中运行  代码出来不是-3到4 代码是哪里出错了呀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F:
有人帮忙看看吗  代码不太对  是在cadence中运行  代码出来不是-3到4 代码是哪里出错了呀 ...

加法的运算试试assign语句?用always时序可能不太好控制

网友(2023-02-14):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按照您的代码,仿不出来这样的频谱。
我仿出来的是这样的。请问我这是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按照您前面的代码,仿真出来的频谱不对,能不能请您指导一下,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G(2023-03-24):
我使用了您之前发过的代码,你看下我的仿真结果对吗?还有就是关于您的符号位,我看第三位和第四位的输出一样,您对这个代码还有哪些改进?

仿真图

仿真图

代码图

代码图

tb图

tb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使用了您之前发过的代码,你看下我的仿真结果对吗?还有就是关于您的符号位,我看第三位和第四位的输出一 ...

接上一楼,我跑完设置最高位为符号位,我发现只有-2-10123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