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去掉仿真结果图边框

楼主(2021-03-07):
最近要写论文,但得到的仿真结果都有一个红色边框,求各位大佬指点如何取消这个边框

最外层红色边框如何取消

最外层红色边框如何取消

网友A:
用save image不会有红色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ave image不会有红色边框

我就是用的Save im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Save image

那你是选了render exactly as screen吗?不要选那个就好了

网友B:
我觉得写论文,还是export data csv,然后用matlab画图,这样看着比较正式,而且也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选了render exactly as screen吗?不要选那个就好了

如果不选render exactly as screen,画出来的线宽太细了,打印出之后看不出来线在哪里,大佬这个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选render exactly as screen,画出来的线宽太细了,打印出之后看不出来线在哪里,大佬这个如何解决 ...

比如说这种线宽太细

比如说这种

比如说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写论文,还是export data csv,然后用matlab画图,这样看着比较正式,而且也更好看 ...

大佬,你说的这个选项在哪里呀,我没找到啊

网友:
那就改了线宽再save
多试几次,选到一个比较好的保存设置(包括长宽、线宽、坐标轴等等)
这样保存出来的图会很整齐
写发表的论文都要在origin里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