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P8503 12bit DAC I2C 转双路 0-2.5V/0-VCC

楼主(2021-03-08):
特性
  • GP8503通过I2C信号输入,将双路数据线性转换成0-2.5V或者0-VCC的双路模拟电压输出。
  • 内置12bit DAC
  • 输出电压误差:< 0.5% (通过校准获得更高精度)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0.1%(选择内部2.5V基准)
  • 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脚与地短路时芯片进入保护模式停止输出。
  • 电源电压:2.7V-5.5V
  • 功耗:<4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8503是一个I2C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 DAC。此芯片可以将I2C信号的双路数据线性转换成0-2.5V或者0-VCC的双路模拟电压,并且输出电压线性度达到0.1%。
应用
  • 通用信号转换
  • 马达调速、LED调光
  • 逆变器、电源
  • 工业模拟信号隔离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8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5.5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典型电路)

注意:
1、当作为板级接口时,VOUT输出端加上TVS等保护电路。
3.2 操作方法
3.2.1 Start、Stop 条件、有效数据、数据变换格式

3.2.2 ACK 格式

3.2.3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地址设置为02,则对VOUT0 进行操作。将12bit DATA 数据分为DATA0 Low 和DATA0 High 写入,DATA0Low 为低Byte,DATA0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0 Low 的低4位。如果是0-10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DATA0/0xFFF*10V。如果是0-5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DATA0/0xFFF*5V。

3.2.4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地址设置为04,则对VOUT1 进行操作。将12bit DATA 数据分为DATA Low 和DATA High 写入,DATA Low为低Byte,DATA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 Low 的低4 位。如果是0-10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DATA/0xFFF*10V。如果是0-5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DATA/0xFFF*5V。

3.2.5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地址设置为02,并对VOUT0 和VOUT1同时进行操作。将12bit DATA0 数据分为DATA0 Low 和DATA0 High写入,DATA0 Low 为低Byte,DATA0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0Low 的低4 位。如果是0-10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0=DATA0/0xFFF*10V 。如果是0-5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0=DATA0/0xFFF*5V 。同理,将12bit DATA1 数据分为DATA1 Low 和DATA1 High 写入,DATA1 Low 为低Byte,DATA1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1Low 的低4 位。如果是0-10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0=DATA1/0xFFF*10V 。如果是0-5V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压为:VOUT1=DATA1/0xFFF*5V 。

3.2.6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地址设置为01,如果写入数据0x00,则芯片输出电压选择0-5V;如果写入数据为0x11,则芯片输出的电压选择为0-10V。

3.2.7 GP8503 支持将电压数据保存在芯片内,保证掉电启动后依然能处于相应的电压输出状态。通过发送下图所示数据,可以实现写入的数据固化到芯片内部。

3.3 器件功能
GP8503是一款高性能双通道DAC芯片(I2C到模拟电压转换器),通过I2C将12BIT数据转换成模拟电压,输出电压范围为0-2.5V或者0-VCC,通过芯片REFEN管脚配置选择。REFEN信号接地或者浮空,则VOUT输出0-VCC,REFEN信号接VCC,则VOUT输出0-2.5V。芯片通过ENB管脚控制输出信号,如果ENB接地或者浮空,VOUT0/VOUT1正常输出电压。如果ENB接高,VOUT0/VOUT1输出0V。GP8503的默认输出电压精度为0.5%,线性度0.1%。当GP8503芯片作为系统的接口芯片使用,需要在VOUT输出脚上对地接一个0.1uF电容和一个6V的单向TVS,保证芯片的热插拔、静电、反接等保护。

4. 表-B 交流特性

5. 表-C 直流特性

6. 订购须知

7. 封装信息

网友(2021-08-13):
GP8503通过I2C信号输入D的数值,掉电后会保存吗?还是恢复到一个固定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