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变压器过了谐振频率还可以用吗?

楼主(2021-03-08):
一般在毫米波频段,功率放大器所采用的变压器结构都是工作在谐振频率以下的,但是到了太赫兹频段,变压器的尺寸变得很小,一旦所需要的变压器的走线宽度太宽的话,变压器的谐振频率就会低于所需要的工作频率——这个时候的变压器还可以用到电路里吗?

网友:
可以用,但不能再用变压器的模型来分析了

网友:
可以,(参考王华的一篇论文里面有讲解,分布式balun,即,不能用集总变压器模型来描述(用集总变压器描述的话,则谐振频率在带内),要用耦合线理论来描述)

楼主:
一语点醒啊,多谢多谢,我去查查耦合线,补充一下芝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