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没办法导出节点电流

楼主(2021-03-08):
请问各位大佬、前辈,仿真直流,但是就是导出不了节点的电流,这是什么原因吗?
(图上都能看见,就是导出不了)

网友A:
用OP("/M0","id")

网友(点评):
噢,可以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软件特性吗?

网友:
或者ADE outputs---save all---select device currents(currents)中选中 a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P("/M0","id")

嗯 是的。ADE默认是不保存电流相关数据的,所以IDC不能直接查看。至于为什么OP中有idc的数据,感觉可能是不同的仿真结果文件?

网友(2021-04-19):
看到了一个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