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SMC 0.13um 4P7M工艺中的4P分别是哪4P呀,一般不都是1P或者2P吗?

楼主(2021-03-08):
50资产
GSMC 0.13um 4P7M工艺中的4P分别是哪4P呀,一般不都是1P或者2P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主要就是想问4P又分别指的是什么

该工艺内有4种电压的GATE

网友:
我也好奇

网友A:
1P和2P是POLY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和2P是POLY的数量

这个我知道的,主要就是想问4P又分别指的是什么

楼主:
可否说的具体一些?四层分别对应的是?

网友(2021-09-18):
顶一下!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