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的rule编辑

楼主(2021-03-08):
情况说明:现有多层layer之间的相互连接,M1、M2、M3.....任意两个layer之间的连接via都是同一涂层,现在需要设置一个连接性的优先级,应该怎么通过rule的编辑做到?即假设M1、M2、M3同时在一起,此时此时需要对M1、M2进行连接,但是不能够使M3连接,应该如何去定义rule?

网友A:
这是要干嘛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干嘛用呢?

用来跑一下FPD的layout,但是现在在编辑rule 的时候卡住了,不知道connect的优先级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来跑一下FPD的layout,但是现在在编辑rule 的时候卡住了,不知道connect的优先级应该怎么设置
...

自己写rule吗?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rule吗?加油!

是的呀,其他部分的device那些都已经搞定了,只差connect的优先级问题了

楼主:
connect M1 M2 M3 by via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来跑一下FPD的layout,但是现在在编辑rule 的时候卡住了,不知道connect的优先级应该怎么设置
...

FPD是啥?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D是啥?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规则?

fpd即面板设计,oled屏幕,lcd屏幕以及触控屏幕都属于FPD。

网友:
是要写 ant rule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