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开关电容滤波器是如何建立的

楼主(2021-03-08):
如图所示的开关电容滤波器,它的运放输入端的静态点电平是如何建立的呢?

网友A:
上面开关S4/5,下面开关S6/7,开关切换,建立输入共模电平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开关S4/5,下面开关S6/7,开关切换,建立输入共模电平Vref。

谢谢大佬,明白了,还想请问一个问题,这个滤波器的DC增益是怎么决定的呢?理论上DC增益无穷大,实际上应该是有限的,应该取决于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明白了,还想请问一个问题,这个滤波器的DC增益是怎么决定的呢?理论上DC增益无穷大,实际上应 ...

我不知道你说的DC增益是什么,建议在论坛上找本相关的书,自己看一下,书里面应该有你问题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说的DC增益是什么,建议在论坛上找本相关的书,自己看一下,书里面应该有你问题的答案。
...

就是低频增益,下图中的79dB就是低频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低频增益,下图中的79dB就是低频增益

没研究过,不太清楚。只是有印象有些书讲过关于开关电容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不太清楚。只是有印象有些书讲过关于开关电容滤波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