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传参

楼主(2021-03-08):
使用vivado工具,如何在启动命令中传入 module名给tcl主脚本使用?

网友A:
All Tcl scripts have access to three predefined variables.
$argc - number items of arguments passed to a script.
$argv - list of the arguments.
$argv0 - name of the 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 Tcl scripts have access to three predefined variables.
$argc - number items of arguments passed  ...

兄弟,还是不懂,能否给个例子?多谢多谢

网友A:
Syntax:
vivado  [-mode <arg>] [-init] [-source <arg>] [-nojournal] [-appjournal]
        [-journal <arg>] [-nolog] [-applog] [-log <arg>] [-version]
        [-tclargs <arg>] [-tempDir <arg>] [-robot <arg>] [-verbose] [<project>]

Usage:
  Name           Description
  --------------------------
  [-mode]        Invocation mode, allowed values are 'gui', 'tcl', and
                 'batch'
                 Default: gui
  [-init]        Source vivado.tcl file
  [-source]      Source the specified Tcl file
  [-nojournal]   Do not create a journal file
  [-appjournal]  Open journal file in append mode
  [-journal]     Journal file name
                 Default: vivado.jou
  [-nolog]       Do not create a log file
  [-applog]      Open log file in append mode
  [-log]         Log file name
                 Default: vivado.log
  [-version]     Output version information and exit
  [-tclargs]     Arguments passed on to tcl argc argv
  [-tempDir]     Temporary directory name.
  [-robot]       Robot JAR file name.
  [-verbose]     Suspend message limits during command execution
  [<project>]    Load the specified project (.xpr) or design checkpoint
                 (.dcp) file

===》 vivado -source xxx.tcl -tclargs a b c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tax:
vivado  [-mode ] [-init] [-source ] [-nojournal] [-appjournal]
        [-journal ] [-nolog ...

你举例中的 a b c d分别是什么?
这个选项我try run过很多次,但是都不成功,无法将变量传递到我得tcl脚本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举例中的 a b c d分别是什么?
这个选项我try run过很多次,但是都不成功,无法将变量传递到我得tcl脚 ...

test.tcl
puts "tcl file name: $argv0"
puts "number tcl args: $argc"

for {set i 0} {$i < $argc} {incr i} {
    puts "argv($i) is [lindex $argv $i]."
}

%vivado -mode tcl -source test.tcl -tclargs 1 2 3 4 5

==>

****** Vivado v2019.2 (64-bit)
  **** SW Build 2708876 on Wed Nov  6 21:39:14 MST 2019
  **** IP Build 2700528 on Thu Nov  7 00:09:20 MST 2019
    ** Copyright 1986-2019 Xilinx,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ource test.tcl
# puts "tcl file name: $argv0"
tcl file name:test.tcl
# puts "number tcl args: $argc"
number tcl args:5
# for {set i 0} {$i < $argc} {incr i} {
#     puts "argv($i) is [lindex $argv $i]."
# }
argv(0) is 1.
argv(1) is 2.
argv(2) is 3.
argv(3) is 4.
argv(4) is 5.
Viva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tcl
puts "tcl file name: $argv0"
puts "number tcl args: $argc"

非常感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