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618的注意了,算出来的电容值与617不一样

楼主(2021-03-08):
用618的注意了,算出来的电容值与617不一样,大家观察一下,差20多个fF

楼主:
这个严重了,我们仿真都是用的618

网友:
这个...注意一下,还是有区别的。下面的灰色的不一样。是不是设置问题或者默认的设置问题?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是啊,看起来单位容值都不一样,你要查一查PDK版本,默认设置,CDF、model什么的,找到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这里面显示不一定准,这个跟温度有关,只是大概值,要不你两个都仿真下,在spectre下print它的容值,我觉得如果调用库一样,仿真结果应该一样。但是注意使用spectre版本,该版本一般要新于fab所要求版本

网友:
感觉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AC 跑一个lpf 看看pole点是不是一样 反算一下容值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是PDK版本不一样,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差别。版图的画线长度都变了。

网友(2024-08-1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是PDK版本不一样,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差别。版图的画线长度都变了。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