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版图编辑一些脚本怎么写呀????

楼主(2021-03-08):
一些standcell中只有label,然后根据label产生pin,再改变pin的形状,用的是6.18版本的virtuoso,以上几部都可以一步一步实现,但是standcell数量很多,怎么将这些操作写成脚本直接让它自己跑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请问:
1、有图吗?
2、要做成什么效果?
       是在调用该stdcell的层生成pin、
       还是stdcell内部生成pin?
       还是重新做一个cell 只包含stdcell和pin?
3、pin要改成什么形状?有什么要求和条件?
4、有跨工艺的stdce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1、有图吗?
2、要做成什么效果?

1:有图的,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
2:做成再stdcell内部内部生成pin就好
3:没有快工艺的std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1、有图吗?
2、要做成什么效果?

打错几个字,没有夸工艺的stdcell,在stdcell内部生成pin就好

网友:
standcell数量很多,这种情况,为什么还要在virtuoso里弄呢?
不直接上innovus或icc?

网友A:
试着写了一下,思路很简单,但有个问题还没解决:我还没想到如何快速准确地找到/生成那个不规则的多边形。 有些stdcell里面多边形不是一整块,也没有什么规律。

看看有没有大牛提供一个解决思路。

我想到以后会把代码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写了一下,思路很简单,但有个问题还没解决:我还没想到如何快速准确地找到/生成那个不规则的多边形。  ...

你看看这个

网友:
让我困惑的是,这些点的list要先已知这个形状的id才能得到,如果有了这个多边形的id,问题就解决了。
我该如何筛选或者通过层的逻辑操作得到这个多边形区域或者多边形的id呢?

网友A:
试试这个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
使用之前请注意:1 保证你对std库有读写权
2 强烈建议做好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
使用之前请注意:1 保证你对std库有读写权
2 强烈建议做好备份 ...

好的谢谢

网友(2021-12-10):
调出所有standcell 选择selected Instance,把TXT替换成Pi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