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 gate和dummy pol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08):
我一直以为这两个是一样的,结果现在用的PDK,按Q以后的属性设置里面,这两个是分开设置的。。
只勾选dummy gate,左右各有一个dummy,且会有AA在dummy下面;
只勾选dummy poly,是左右两侧各有两个dummy,没有AA在dummy下面;都勾选,是左右两侧各有两个dummy,里侧两个有AA在dummy下面,外侧两个没有。
默认情况是全勾选的

网友A:
这个就字面意思,poly就是poly图形,gate最基本的定义就是AA上的poly,形成器件了。
这样就好区分了,dummy gate就是加了器件(MOS管),dummy poly就是加了poly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字面意思,poly就是poly图形,gate最基本的定义就是AA上的poly,形成器件了。
这样就好区分了,dummy ...

主要是想问二者功能上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问二者功能上的区别

相当于有源区也做了dummy吧,小尺寸工艺比较看重lod、wpe等效应所带来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有源区也做了dummy吧,小尺寸工艺比较看重lod、wpe等效应所带来的影响。 ...

是的,单独的poly dummy只是保证刻蚀环境方面的一致性。

网友C:
想知道加了dummy gate以后lvs能通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加了dummy gate以后lvs能通过吗?

加管子了,最好电路上加上,只加poly就不用

网友(2025-02-05):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字面意思,poly就是poly图形,gate最基本的定义就是AA上的poly,形成器件了。
这样就好区分了,dummy ...

但是提参的话好像也会把那两个dummy器件的寄生给考虑进去,但实际上按道理来说他们都是重叠的呀,dummy gate 和 dummy poly从俯视图来看按说是一摸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加了dummy gate以后lvs能通过吗?

LVS可以通过,lvs rule中过滤了寄生器件的lvs检查,所以有dummy gate lvs也可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LVS可以通过,lvs rule中过滤了寄生器件的lvs检查,所以有dummy gate lvs也可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