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安装使用smic18mmrf工艺库时碰到的问题

楼主(2021-03-08):
我安装好了smic18mmrf工艺库时碰到了这几个报错,但是显示安装完成,请问要怎么解决嘞

网友A:
有将cdb转oa吗?这个库是cdb格式的,在IC617用的话要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将cdb转oa吗?这个库是cdb格式的,在IC617用的话要转换一下

有的!这是在转换的时候出现的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这是在转换的时候出现的报错

CDB格式的工艺库放在一个路径下,要转换成OA格式的库你要指定一个新的路径,不能再指定CDB PDK 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