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 DRC填DUMMY时生成的所有图形都在layer 0

楼主(2021-03-08):
画完版图后一般需要填充dummy metal 来满足金属密度需求,但我在使用TSMC0.18RF的PDK脚本填充时发现,calibre 生成的所有图形都是在gds的layer0.然后自己照着写了一个简单的rule跑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rule的内容如下:
LAYOUT PATH   "workpath/test_layout.gds"
LAYOUT PRIMARY "test_layout"
LAYOUT SYSTEM  GDSII

PRECISION 1000
RESOLUTION 5

DRC RESULTS DATABASE "DUMMY_test_layout.gds" GDSII
DRC SUMMARY REPORT  "DUMMY_test_layout.sum"
DRC MAXIMUM RESULTS ALL

LAYER M1i        16        // First Metal layer
LAYER Dummy_M1 500

DUY_10     =EXTENT
M1i_2      =SIZE M1i BY 2
DUY_10_M1i_2=DUY_10 NOT M1i_2

Dummy_M1    {@add dummy for M1 layer
           LL9=RECTANGLES 2 2 1 1 OFFSET 0 0 INSIDE OF LAYER DUY_10_M1i_2
           MERGE LL9
           }

DRC CHECK MAP Dummy_M1 GDSII 16 0

最后一句应该是指定输出到gds的layer 16 datatype 0 这个地方,但不知道为什么看.sum的时候总是有以下警告:
RuleCheck Dummy_M1 output to GDSII results database DUMMY_test_layout.gds with default layer 0, datatype 0.

看svrf文件里只有下图说明,小弟才疏学浅,是不是这个layer number还要在别的地方或者用别的方式来指定?

网友A(2021-12-09):
请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嘛?我最近也在用S家的工艺。到了填dummY这一步,但是只给了.dmf的文件,请问这文件是在drc中跑嘛?

网友(2022-06-25):
这个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B(2022-08-21):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嘛?我最近也在用S家的工艺。到了填dummY这一步,但是只给了.dmf的文件,请问这文件 ...

你好,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最终怎么解决的

就和drc一样跑啊,dmf文件里面按照自己的设计改一下参数,
搜索
复制

然后Calibre –64 –drc –hier –turbo 8 xxx.dmf | tee log.log

会生成一个gds文件,和原始的merge一下就行

网友D(2022-10-06):
引用 网友C:
就和drc一样跑啊,dmf文件里面按照自己的设计改一下参数,
搜索
复制

可以指导一下嘛,有偿,qq13999159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指导一下嘛,有偿,qq1399915980

没必要啊 你首先确定你有dmf文件;然后里面的gds路径,top cell改好了,再选一下添加的层次;按我说的命令跑就完事了

网友(2023-09-01):
引用 网友C:
就和drc一样跑啊,dmf文件里面按照自己的设计改一下参数,
搜索
复制

感谢大侠,终于设置好了

网友(2024-01-09):
learning
thanks a lot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C:
就和drc一样跑啊,dmf文件里面按照自己的设计改一下参数,
搜索
复制

按照这个方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