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uvs no_1x

楼主(2021-03-08):
请教个问题,innouvs 怎么控制no_1x 的placement?谢谢了

楼主:
谢谢回复,貌似有个SetPlaceMode -fillerGapMinG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ifyCellEdgeSpacing
specifyCellEdgeType

谢谢回复,受教

楼主(2022-01-06):
引用 网友A:
specifyCellEdgeSpacing
specifyCellEdgeType

再请教一下
specifyCellEdegeSpacing grp1 grp2 -forbiddenSpacing 0.2 (  0.2是一个site的宽度)
foreach  cell   [dbget head.libCells.name] {
specifyCellEdgeType -cell $cell -left grp1
specifyCellEdgeType -cell $cell -right grp2
}

是这样吗,不知道是否正确?谢谢了

网友A(2022-04-11):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specifyCellEdegeSpacing grp1 grp2 -forbiddenSpacing 0.2 (  0.2是一个site的宽度)
foreach ...

specifyCellEdegeSpacing grp1 grp1 -forbiddenSpacing 0.2 (  0.2是一个site的宽度)specifyCellEdegeSpacing grp1 DEFAULT -forbiddenSpacing 0.2
foreach  cell   [dbget head.libCells.name] {
specifyCellEdgeType -cell $cell -left grp1
specifyCellEdgeType -cell $cell -right grp1
}

网友B:
我用的这个命令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n22 库里没有1x filler,只能用上面这个命令。
不知道是否理解对了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命令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n22 库里没有1x filler,只能用上面 ...

谢谢jake哥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ifyCellEdegeSpacing grp1 grp1 -forbiddenSpacing 0.2 (  0.2是一个site的宽度)specifyCellEdegeSpa ...

谢谢回复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命令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n22 库里没有1x filler,只能用上面 ...

都可以,方法由很多,比如,还可以用specifyCellPad、specifyInst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