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ing Wizard IP核VCO问题

楼主(2021-03-08):
我需要将一个10M的时钟倍频到128M,使用的clocking Wizard IP核,因此clocking Wizard  input clock Information 设置20MHz  clk_out设置为256MHz 而 clocking Wizard的输入也就是上边那个clock_from_out信号我约束的是100ns 但是Implementation后报错:
[DRC PDRC-34] MMCM_adv_ClkFrequency_div_no_dclk: The computed value 480.000 MHz (CLKIN1_PERIOD, net clk_in1_clock_10to192) for the VCO operating frequency of the MMCME2_ADV site MMCME2_ADV_X0Y0 (cell clock_10to192_inst/inst/mmcm_adv_inst) falls outside the operating range of the MMCM VCO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600.000 - 1440.000 MHz). The computed value is (CLKFBOUT_MULT_F * 1000 / (CLKINx_PERIOD * DIVCLK_DIVIDE)). Please run update_timing to update the MMCM settings. If that does not work, adjust either the input period CLKINx_PERIOD (100.000000), multiplication factor CLKFBOUT_MULT_F (48.000000) or the division factor DIVCLK_DIVIDE (1), in order to achieve a VCO frequency within the rated operating range for this device.
看错误提示似乎是clock_from_out约束的不合理导致MMCM VCO频率超了范围,那么请问这里只能修改clock_from_out的约束了吗?(设计的是输入10M时钟然后倍频出128M的时钟)
另外这样同一套参数在ISE上就没有问题,开发板也一模一样,为什么换成vivado平台就出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A:
不行就2级PLL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2级PLL来做。

改了下CLKFBOUT_MULT_F 和divide的值可以了

网友(2021-06-02):
请问在哪里修改呢,我在clock wizard中无法编辑这几个参数,可是按照ip自动算出来的不是我想要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