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米勒补偿

楼主(2021-03-09):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密勒补偿通过极点分离实现补偿,是通过我接一个补偿电容电容,,使c变大(1+A)倍,然后主极点变小了靠近0,,但是次极点跑远了就不知道怎么实现的了而且这里第一个极点好像分母还是两个RC加起来的,书上直接给出了极点公式,不知道怎么来的,哪位好心人大哥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Miller电容使第二级的放大管在高频看起来像二极管连接,所以输出电阻降低。
这个小信号模型很好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ller电容使第二级的放大管在高频看起来像二极管连接,所以输出电阻降低。
这个小信号模型很好推 ...

那么请问一下,这个第一个非主极点是怎么出来的呢,,这里的非主极点不应该是输出极点吗

网友:
这两个极点公式是根据电路列KCL公式推导得来的,此主极点即输出极点增大书上也有解释,即高频情况下栅极漏极间近似有一条低阻抗通路,降低输出极点的等效电阻,此时输出极点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一下,这个第一个非主极点是怎么出来的呢,,这里的非主极点不应该是输出极点吗
...

这里的第一非主极点就是输出极点

网友:
公式推一遍不就知道了,关键是你不去推

网友(2021-04-23):
书上写得听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