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处理verilog网表含有assign语句【已解决】

楼主(2021-03-09):
在Innovus做PR,verilog网表含有assign语句,出现error,nanoroute不下去,报错net offset9 has more than one top-level pin which has no physical port(pin geometries) or has not been placed.查看verilog网表,顶层pin,ouput,wire都含有offset9,其是从行为语句 assign offset9=offset[9]而来,没有逻辑,请教大家,这个assign怎么解决,看UG, 说Innovus会自动解决assign,但好像不行,route不下去

UG

UG

网友:
remove_assign cmd看一下用法。

楼主:
嗯嗯,remove_assign -bufferring解决

网友A(2024-09-29):
用了remove_assign -bufferring也还是有一些遗留的assign语句怎么办呢?就是清除不干净,有遗留几个。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A:
用了remove_assign -bufferring也还是有一些遗留的assign语句怎么办呢?就是清除不干净,有遗留几个。 ...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用了remove_assign -buffering,但是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