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存储器控制逻辑

楼主(2021-03-09):
来咨询一下做存储器相关的大佬们,Flash等包含Control Logic用来控制很多功能实现,想知道这种电路里面是如何用门电路实现的?还有就是,用Verilog编写状态机实现这种逻辑是目前比较通用的方法么?
这些方面有比较好的资料或者书籍推荐么?
感谢!

网友:
数字设计现在基本上通用都是用verilog或者VHDL RTL来实现。
速度快,可读性强,便于维护。

网友:
根据逻辑复杂程度定吧。整体设计是模拟环境,逻辑不复杂,丢几个基本逻辑就搞定的,就不用状态机实现。如果逻辑复杂,需要用数字流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