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

楼主(2021-03-09):
新手小白,刚开始接触Cadence Virtuso.想要问下各位大神,画图时的尺寸单位是什么啊?怎么设置啊?大家都是默认的吗?

网友:
一般是um,格点根据工艺设置

网友A:
版图里的长度单位都是um级,你说的设置尺寸单位是画图时的grid吧,不同工艺的格点不同,foundry提供的design rule里面有写的,通常28nm工艺节点以上为0.005,以下为0.001,display option里右上角可以设置最小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里的长度单位都是um级,你说的设置尺寸单位是画图时的grid吧,不同工艺的格点不同,foundry提供的desig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