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下,这是什么数字逻辑门

楼主(2021-03-09):
(图片)

网友A:
上下不对称,下面是~(A1A4+A2A3),上面是~A1~A3+~A2~A4,其余状态不确定。A1~4应该有逻辑关系的吧,要不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不对称,下面是~(A1A4+A2A3),上面是~A1~A3+~A2~A4,其余状态不确定。A1~4应该有逻辑关系的吧,要不有 ...

感谢,A4就是~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