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工艺库中电感参数怎么改

楼主(2021-03-09):
为什么调上面的参数改不了电感值?

楼主:
我需要的是8GHz工作的VCO,那个freq应该写多少呢?

网友A(2022-01-03):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CIW里面报错的信息也看不懂啊,finder也用不了,一直提示说cannot find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CIW里面报错的信息也看不懂啊,finder也用不了,一直提示说cannot find ...

坟贴。。我解决了,经历如下:

改了参数之后L和Q没有自动改变,这两个值按理说是工艺库查表得出的

这回CIW里的信息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terminal下却提示工艺库路径下skill文件夹内的run_tif_tcf.sh文件permission denied

于是找到这个文件把它改为可执行就行了,另外它调用的skill目录下的那些*.lnx和*.sol文件也都要修改权限

改过来就可以了!

我顺便把skill目录下的estiRC_cdf.pl权限也改了,免得夜长梦多。。

网友(2022-04-17):
引用 网友A:
坟贴。。我解决了,经历如下:

改了参数之后L和Q没有自动改变,这两个值按理说是工艺库查表得出的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能教一下我吗?QQ10582837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CIW里面报错的信息也看不懂啊,finder也用不了,一直提示说cannot find ...

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但还不知道怎么解决,看到求指教一下QQ 1058283718

网友(2022-11-12):
为什么改了长度等参数,电感值不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坟贴。。我解决了,经历如下:

改了参数之后L和Q没有自动改变,这两个值按理说是工艺库查表得出的

我的问题是 电感能计算,在当前目录下生成tif报告,tif报告中显示发现了满足需要的电感。但是virtuoso仍然提示找不到 屏幕截图 2022-11-23

网友:
请问怎么看这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是 电感能计算,在当前目录下生成tif报告,tif报告中显示发现了满足需要的电感。但是virtuoso仍 ...

请问怎么看这个呀

网友C(2023-01-25):
引用 网友A:
坟贴。。我解决了,经历如下:

改了参数之后L和Q没有自动改变,这两个值按理说是工艺库查表得出的

正解。本人将PDK_file/skill/下所有文件都赋予【可执行权限】后,Approx. Inductance就可以马上更新了。赋予可执行权限操作:在PDK_file路径下执行sudo chmod +x -Rv ./skill/

网友(2024-04-07):
跟帖……遇到同样问题,按照帖子内几位大佬的方法把pdk中skill文件夹权限改成可编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2024-12-19):
改了那个可执行权限就可以成功看到电感值的变化了,但是我还是成功不了,花了半天时间发现是skill文件路径上不能有括号,把所有的括号去掉然后把原本的tsmc65nm库路径里的括号也全都去掉就成功运行了,最重要的其实在terminal窗口里的错误能改正了基本上就能实现。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D:
改了那个可执行权限就可以成功看到电感值的变化了,但是我还是成功不了,花了半天时间发现是skill文件路径 ...

你好,请问要怎么修改可执行权限啊

网友(2025-05-09):
引用 网友C:
正解。本人将PDK_file/skill/下所有文件都赋予【可执行权限】后,Approx. Inductance就可以马上更新了。 ...

感谢!

网友:
我记得T家的电感内置有一个工具是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得到一批电感参数进行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