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级联电容的屏蔽寄生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1-03-09):
级联电容版图设计中,如何能将电容相连的一端信号对地的寄生电容做到最小,已经使用多晶层接地隔离,但寄生的电容还是没有达到满意效果,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如果是走线原因无非就以下三点
1.走线用高层
2.线宽尽量细
3.走线长度越短越好
如果mom本身的couple就很大可以试试三端电容(仿真model更准)放在DNW里,mom的bottom极板选更高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走线原因无非就以下三点
1.走线用高层
2.线宽尽量细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我用的是插指电容,走线已经是最优,想使串联电容的连线对地寄生电容最小,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B:
加了多晶隔离,寄生电容会变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多晶隔离,寄生电容会变大吧

对地的寄生确实变大了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B:
加了多晶隔离,寄生电容会变大吧

请问多晶隔离是什么意思?是在电容下面做一些mos管吗?这种隔离的作用是什么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