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蒙特卡洛仿真失调电压

楼主(2021-03-09):
第一次用蒙特卡洛对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做了下仿真,请问是不是哪里错了,不清楚怎么样才算对的

楼主:
请知道的大佬指教一下,,谢谢了,,很急,顶一下

网友A:
看起来似乎有mc,但是sigma小的太夸张了,明显不对吧?!

1、有的工艺库要仿真MC的话,要换带有MC参数的MOS管才可以。

2、要加对应的MC模型。

3、你的测试信号加的对不对?电路搭的不对也是白瞎啊。

网友B:
感觉你把仿真次数增加到1000或者5000之类的就好了吧。
正态曲线的样子都已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似乎有mc,但是sigma小的太夸张了,明显不对吧?!

1、有的工艺库要仿真MC的话,要换带有MC参数的MO ...

请问一下大哥,是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用来测动态比较器失调电压的仿真电路嘛
我从网上找了一个电路,是这个样子的吗,但是我参数不一定设置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把仿真次数增加到1000或者5000之类的就好了吧。
正态曲线的样子都已经出来了 ...

可是结果好像很明显不太对。。它们说sigma太小了

网友C:
CMP的common 電壓只有0.1V?
RAMP的起始點不用設那麼大 (-20mV -> 1~2mV) (但如果你預期地的電路OFFER有這麼大的話請忽略我.....)
要跑夠久的時間才可以, 具體的時間就是看你希望每次CMP出來一筆值時你的RAMP上升多少
那個就是你的解析度(我猜你第一張圖X軸應該是時間,那你就是根據那個時間還有你設定的解析度逆推回去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哥,是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用来测动态比较器失调电压的仿真电路嘛
我从网上找了一个电路,是这个 ...

差不多是这样的吧,共模电压100mV是不是太低了?电源电压都3.3V了,共模一般是vdd/2吧。

斜坡的话,加个-20mV到+20mV也行,重要的是差分过零点的斜坡,之后根据仿真结果再把范围缩小到几个mV。还有就是这个斜坡的长度要足够长,几百到以前个clk周期。这样每次比较的step会很小,算出来的精度会高一点。

因为是动态比较器,要找准失调电压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器的CLK和后面DFF的CLK差了一个周期的。比如比较器是在第一个CLK=1时采样,CLK=0时锁存输出,那实际比较的电压值应该是在第一次CLK=1时,对应的输入电压差才是失调,但这个比较结果是在CLK=0时才输出的。再由后面那个DFF在第二个CLK=1时采样,得到比较结果。也就是说DFF输出跳变时,对应的失调电压应该是半个周期前的输入电压差。

如果你的输入斜坡加得很缓,比如有1000个周期,20mV的差分摆幅,也就是一个CLK周期内斜坡也就上升0.02mV,周期内前后差别不大,所以不用较真那半周期的压差,但如果你的周期短,step高,那就不准确了。最理想的就是保证在每个CLK周期内你的输入信号都是不变的,下一个周期再跳一个step,也就是输入信号是一个和CLK同周期变化的阶梯信号,这可以用一个理想的采保电路(sah)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是这样的吧,共模电压100mV是不是太低了?电源电压都3.3V了,共模一般是vdd/2吧。

斜坡的话,加个 ...

大哥,麻烦你看一下,我是这么设置的,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出来的波形好像不太对,是公式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P的common 電壓只有0.1V?
RAMP的起始點不用設那麼大 (-20mV -> 1~2mV) (但如果你預期地的電路OFFER有這麼 ...

大哥,能再请你帮忙看看嘛,我是这么设置的,但结果好像出了很大偏差,是设置的不对,还是表达式有问题呢,,麻烦大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麻烦你看一下,我是这么设置的,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出来的波形好像不太对,是公式错了吗
...

DFF的设置是错的,veriloga里的描述,vtrans的意思是翻转电压的判断点,也就是D的输入电压高于vtrans值,判定为高电平,所以1.65设置没问题。vtrans_clk是时钟信号的翻转参考电平,你这样设置是说clk的电压大于10uV时,DFF判定时钟上升沿到来。这不对了,你的CLK最低都是100mV,DFF都没有时钟跳变的判定哎。
测量公式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把波形贴出来看看,DFF的输出只能有一个变化边沿。讲道理,你的VIN是一个上升的斜坡,那你比较器输出应该一开始是低,之后才会变高,比较器的输出应该只有一个上升翻转点,不知道为什么你公式测量的是第一个下降沿。

你把比较器的输入输出波形、DFF的输出波形都贴出来看看,不要只贴MC结果,如果比较器的功能都不对,那也不用看性能了。

还有个疑问啊,为什么你的CLK占空比不是50%,高低压也不是0到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F的设置是错的,veriloga里的描述,vtrans的意思是翻转电压的判断点,也就是D的输入电压高于vtrans值, ...

额,大哥,这是我比较器的电路图还有时钟信号,输入输出信号波形图,这个比较器是复位阶段输出为高电平,,比较阶段,,VIN+大则VOUT+高电平,VOUT-变为低电平,,大哥,这是我的qq:794305419,方便加个qq嘛,,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F的设置是错的,veriloga里的描述,vtrans的意思是翻转电压的判断点,也就是D的输入电压高于vtrans值, ...

大哥,这是我比较器的电路图,和时钟信号输入输出信号图,复位阶段比较器输出两个高电平,然后比较阶段,如果VIN+大,则VOUT+输出高电平,VOUT-输出低电平,,我也没用过dff器件,所以想请大哥指教一下,该怎么设置,,大哥,我qq:794305419,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加我一下qq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F的设置是错的,veriloga里的描述,vtrans的意思是翻转电压的判断点,也就是D的输入电压高于vtrans值, ...

大哥,这是我比较器的电路图和时钟输入输出波形图,比较器在复位阶段都是高低平,然后比较阶段,vin+大的话,vou+就为高,vout-就为低电平,麻烦大哥看看,这种情况下,我dff该怎么设置,我没用过dff,,数字电路方面也有点懵,麻烦大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这是我比较器的电路图和时钟输入输出波形图,比较器在复位阶段都是高低平,然后比较阶段,vin+大的 ...

功能看起来是OK的,CLK=1时,CLKP复位到1,CLK=0(下降沿)采样加比较。
后面一级理想的比较器只是为了把你自己比较器的输出波形整得更好一些,配置没什么要改的。DFF的话,用CLK当时钟也是OK的,vtrans两个都设成1.65吧。

IN+和IN-,理论上应该是一端参考信号,一端输入信号,也是没问题的,按照你之前截图的输入信号配置,没啥问题。

主要是看DFF的输出,应该有且只有一个从低到高的翻转点,翻转点时刻对应的输入压差才是失调电压。

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器也是有工作状态要建立的,工作点没有建立好,比较的结果也会出错。一般会把输入信号前面延迟一段时间,让比较器的工作点完全建立好后,再改成斜坡仿失调,会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看起来是OK的,CLK=1时,CLKP复位到1,CLK=0(下降沿)采样加比较。
后面一级理想的比较器只是为了把 ...

大哥,其实我没明白这个仿真测试电路为啥能测试失调电压,这个dff到底是啥作用的器件啊,,所以我不知道参数该怎么设置,大哥能和我说说吗,搞了好久了,这个失调没搞出来

网友D:
你仿理想器件 output 可以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仿理想器件 output 可以仿出来?

额,大哥,什么意思,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看起来是OK的,CLK=1时,CLKP复位到1,CLK=0(下降沿)采样加比较。
后面一级理想的比较器只是为了把 ...

不对,不应噶说是触发器没搞明白,应该是那个公式没明白,那是我在教程里看到的,不知道为啥用clip cross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不应噶说是触发器没搞明白,应该是那个公式没明白,那是我在教程里看到的,不知道为啥用clip cross ...

你看起来好像还没有理解什么是失调电压,应该要怎么找到失调电压。。。。。

那我问你,在14楼你发的OUT输出波形里,只看比较器的输出波形,你能一眼就分辨出某一段高电平里,哪一部分是复位电平,哪一部分是比较结果吗?不结合CLK的波形,你是分辨不出来的。比较器,我们关心的只是比较结果,根本不需要你的复位信息。

比如你第一次CLK为高电平,比较器复位,第一次CLK为低电平,比较器开始比较,那么在第一次CLK低电平的末尾,比较器肯定能输出一个比较稳定的判定结果了。那用一个DFF。那以第二次CLK的高电平来采样这个判定结果,是不是在第二个CLK周期内,DFF的输出都是第一个CLK周期判定的结果?不会出现有电平复位的情况?这就是DFF的作用,DFF只在CLK上升沿有效。经过DFF,是不是比较器的输出波形就从一个带有复位信息的波形,变成一个只有比较结果的理想波形。这样你随便输入信号,比较的结果一眼就能看出,这是DFF的意义。DFF前的理想比较器,只是把你OUT带有毛刺的波形变成一个没有毛刺的波形而已,方便DFF处理。只是比较的结果和真正的输入信号差了可能有半个周期。

再来说失调电压,你知道2mV的失调电压意味着什么吗?就是VIN+和VIN-之间的差值要大于2mV,比较器输出才会判定为逻辑高。如果没有失调电压,VIN+只要大于VIN-,哪怕只有1uV,输出都是逻辑高。所以我们怎么找失调,就是让VIN+从一开始就小于VIN-,那么比较器一开始输出就会是逻辑低,然后一点一点增大VIN+,增大到某一个点,有且仅有这一个点,会使输出变成逻辑高。这个点在哪?理想就是VIN+=VIN-的时候啊,没有失调。那如果存在失调就变成VIN+ + VOS = VIN-,VOS可以是正的,可以是负的。怎么找这个VOS,就是用斜坡啊,当比较器输出出现唯一的逻辑低电平到逻辑高电平的上升沿时,这个翻转点对应的输入信号电压差,就是你的VOS。

至于公式就是在描述这个找VOS的方法。按照上面的描述,corss意味着找到DFF输出出现第一个上升沿时对应的时间点,上升沿判定的标准就是翻转阈值点,一般是vdd/2=1.65V。value意味着找到在某个时间点处某个信号的值,公式的意思就是找在DFF输出上升沿处,输入信号的电压差是多少。不仿MC,算出来的VOS应该就是无限接近0,如果不是那就有问题。另外,clip我觉得没必要,直接用DFF的输出瞬态信号就可以了。

我觉得吧你理解一个电路,先自己分析一下电路,然后尝试半个周期半个周期,一步一步慢慢画出来各个关键节点处的瞬态波形应该是怎样的,然后你再去仿电路,看看得到的波形和你分析的波形是不是一致的,一致就说明是对的,不一致就debug,看是你想错了,还是电路搭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大哥,什么意思,求指教

你第二级的比较器是理想的,第三级的DFF 我不知道是不是理想的。但是Monte Carlo 是跑不出理想器件的。看你的电路只有第一级的比较器是非理想的。 但是你的公式是DFF 的输出端(非0即1)。我不知道你跑Monte Carlo的意义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起来好像还没有理解什么是失调电压,应该要怎么找到失调电压。。。。。

那我问你,在14楼你发的OUT输 ...

大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了,,除了公式还是有点模糊,,那这里要不要用clip啊,,结果一直出不来,我用另一种直接测输入输出的仿真方法大概测了一下,失调为6,,但是蒙卡的柱状图一直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了,,除了公式还是有点模糊,,那这里要不要用clip啊,,结果一直出不来,我 ...

你这里的clip可以认为是个sample,是截取某个时间段内的波形。没有必要用clip这个函数,公式就是为了实现你的分析,分析都懂了,就自己去设公式啊。
下图就是时钟、输入、DFF输出三者的关系,仿出来这样的波形才是对的。我只能帮到这了,你要是还悟不了,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E:
建议先别慌着MC仿真,先看一个瞬态仿真,把各个点的信号输出波形理解了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别慌着MC仿真,先看一个瞬态仿真,把各个点的信号输出波形理解了来吧 ...

跑单个的瞬态是没什么问题,,我可以跑蒙卡然后直接仿输出点的瞬态,测出失调值,但是就是不知道为啥柱状图一直有问题,大佬能帮帮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clip可以认为是个sample,是截取某个时间段内的波形。没有必要用clip这个函数,公式就是为了实现 ...

大哥,我柱状图一直出来的有问题,,我直接跑输出瞬态的蒙卡,然后找到最大的哪个失调值除以三,得到的失调值大概是6mv,但是是VIN+小于VIN-6mv,而蒙卡柱状图一直就不对,大哥能再指教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柱状图一直出来的有问题,,我直接跑输出瞬态的蒙卡,然后找到最大的哪个失调值除以三,得到的失 ...

波形图没问题,柱状图如果和之前你贴出来的差不多,那也就还行啊?sigma不是你说的这样算的吧?是统计学的值吧。。。
柱状图和MC的设置都贴出来看看,看看是怎么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单个的瞬态是没什么问题,,我可以跑蒙卡然后直接仿输出点的瞬态,测出失调值,但是就是不知道为啥柱状 ...

瞬态波形看起来没有问题,你就直接根据瞬态波形测量一下,看你的公式测量得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图没问题,柱状图如果和之前你贴出来的差不多,那也就还行啊?sigma不是你说的这样算的吧?是统计学 ...

大哥,刚跑出来的,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失调值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刚跑出来的,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失调值大概是多少啊

正态曲线丑是丑了点,但也还好吧,可能是跑的还不够多,才100次,至少400以上吧,一般我都跑1000的。

右上角,mean就是失调的均值了,越接近0越好。Std dev就是1sigma,3sigma=8.4mV,也就是说你的失调大概会分布在mean +/- 3sigm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态曲线丑是丑了点,但也还好吧,可能是跑的还不够多,才100次,至少400以上吧,一般我都跑1000的。

右 ...

大哥,我试了一下400次的,均值变成负的了。。有问题吗,还有请问大哥,一般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多少是正常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试了一下400次的,均值变成负的了。。有问题吗,还有请问大哥,一般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多少是正常 ...

统计图看着还可以嘛。不管均值正负,也都是一两百uV,接近0就还好啊。失调多少合适看你的应用能忍受多少大的误差。
有些存在失调校准的电路,3sigma=80mV都可以,反正都能被校准。没有失调校准的话,失调就尽可能小咯,3sigma=10mV左右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计图看着还可以嘛。不管均值正负,也都是一两百uV,接近0就还好啊。失调多少合适看你的应用能忍受多少 ...

谢谢大哥,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哥,这种复位的比较器的功耗该怎么算啊,我查了下好像是算动态功耗,但好像不太了解怎么算,对这个比较器都没怎么优化。。传输时延好像也不好仿吧,因为是和CLK时钟有关系的,是不是只能调失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哥,这种复位的比较器的功耗该怎么算啊,我查了下好像是算动态功耗,但好 ...

功耗的话,就是分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仿的话确实不好仿。我一般就是让输出判定的逻辑高和逻辑低各占一半,然后统计一下总电流的均值。这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功耗。

比较器的优化还是看增益,也就是驱动能力。动态比较器的话,一般是一级预放大加一级锁存,主要就是看两级信号的建立速度了。如果输入信号的差值很小,比如1mV,这样第一级预放大可能在半个CLK里信号放大的不多,导致第二级锁存器在后半个CLK里,输出信号建立到逻辑电平很慢,甚至可能达不到逻辑电平。这就是去仿瞬态,看节点建立,如果建立慢,上拉弱就加强PMOS,下拉弱就加强NMOS。这其实也是在优化传输延时,因为每级信号建立的起点,都是以CLK跳变沿为起始的,最差最差,比较器的输出都要在CLK的末尾建立到一个可以接受的逻辑电平值。

还有就是失调,如果失调大,就是对失配敏感,减弱失配就是增加管子的面积,加管子尺寸,还有就是提高增益来衰减失调。

比较器还有就是要仿一下速度,看看最快能到多快功能都不出错,这也和信号建立时间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的话,就是分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仿的话确实不好仿。我一般就是让输出判定的逻辑高和逻辑低各占一半 ...

额,,总电流的均值怎么统计,没太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哥,是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用来测动态比较器失调电压的仿真电路嘛
我从网上找了一个电路,是这个 ...

你在做比较器吗?加个好友讨论下

网友F:
能分享一下AC仿真和蒙特卡洛仿真testbench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分享一下AC仿真和蒙特卡洛仿真testbench 吗

test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做比较器吗?加个好友讨论下

老哥知道动态比较器的功耗怎么计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的话,就是分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仿的话确实不好仿。我一般就是让输出判定的逻辑高和逻辑低各占一半 ...

大哥,还在嘛,想请问一下,电流的均值该怎么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的话,就是分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仿的话确实不好仿。我一般就是让输出判定的逻辑高和逻辑低各占一半 ...

我是直接average it,看VDD的电流,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average it,看VDD的电流,是这样吧

是啊,最好是让计算电流的这段时间内,判断逻辑高和逻辑低的个数相等,这样会准确一些,毕竟翻转是动态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知道动态比较器的功耗怎么计算嘛

求电源的电流平均值啊

网友(2021-04-25):
大哥所以最后怎么解决的?能给说一下吗?

网友(2021-06-15):
引用 网友A:
功耗的话,就是分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仿的话确实不好仿。我一般就是让输出判定的逻辑高和逻辑低各占一半 ...

想请教一下,我的比较器瞬态仿真波形图没有问题,D触发器输出一个跳变点,offset在几uV,但是仿蒙特卡洛就有错,在第一个比较时钟到来,输入还是负值,比较结果就为1,后面一直都是1;然后我改动电路调大预放大输入管尺寸,瞬态放真开始出错:前半段比较结果该为0却比较是1,后半段变成0,不知道怎么修改。最后还有回答中说的优化比较器,上拉弱就加强NMOS,是看哪个波形,什么样情况叫上拉弱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功耗的话,就是分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仿的话确实不好仿。我一般就是让输出判定的逻辑高和逻辑低各占一半 ...

求大佬空了回复...还是关于上拉弱下拉弱不理解,预放大PMOS NMOS尺寸不知道怎么调,跑蒙卡有的情况第一个时钟就翻转,有的到最后一个时钟也不翻转,不知道如何调。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求大佬空了回复...还是关于上拉弱下拉弱不理解,预放大PMOS NMOS尺寸不知道怎么调,跑蒙卡有的情况第一个 ...

你这样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调啊。。。。有预放大的话,应该就是预防+锁存器的这种结构吧?把电路图贴出来,凭空分析很无力。

看看mc瞬态波形,Probe一下预放大的输出和锁存的输出,看看是哪里的波形有问题啊。

mc第一个时钟的错了,后面都改不过来,要么是锁存器挂了,拉不动,要么就是预放大在这个失配下无法识别出输入的压差,这个要看波形来分析。

至于上拉弱加上拉,上拉就是给输出节点充电,拉高电位,下拉就是给输出节点放电。强弱就是充放电的速度,因为比较器是有时间的,半个周期内你要把输出节点充放电到逻辑电平,还有就是预放大要迅速放大压差,后面的锁存才能快速输出,所以强弱看速度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调啊。。。。有预放大的话,应该就是预防+锁存器的这种结构吧?把电路图贴出 ...

电路图是预放大+锁存结构:
1.我先调整预放大器P/NMOS尺寸(瞎调的),跑了一下普通瞬态情况下固定输入为-1mV的输入,输出结果是错的,预放大器输出vp-vn和锁存器输出信号(电路图圈出来的波形)如下:
可见时钟信号ENb为1,开始采样和比较后,预放大器输出(第一个圈圈)是在0.5ns完成放大,1ns后恢复,锁存器输出(第二个圈圈)在这1ns中就一直下降,未在后0.5ns上升,因此输出为1,是错的。不懂这说明锁存器功能不对?
2.在以上基础上改动预放大器P/NMOS尺寸,得到普通瞬态情况下的正常比较值,失调为10u,然后跑输入为ramp波从负到正的蒙卡,和楼主设置的一样。结果有的第一个时钟就比较错,有的到最后一个时钟也不对,一直为0。下图选了第一个时钟就错的情况:
预放大器差分输出:
锁存器(还是电路圈起来的信号)输出:
看起来跟第一种错误一样,都是预放大器在1ns内完成放大,但是锁存器信号不能得到正确结果。
请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电路图是预放大+锁存结构:

1.我先调整预放大器P/NMOS尺寸(瞎调的),跑了一下普通瞬态情况下固定输入 ...

你理解的不对吧?看差分信号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只看差分信号啊。我就问一个问题,你知道电路的工作原理吗?就是在什么时候,哪些点的电平应该是怎么变化的?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如何debug?先不要跑仿真了,自己拿纸笔画一画,分析一下自己加一个enb信号和vip、号,电路中各个节点应该是什么样的波形吧,这个算是数字电路了,不要你去看小信号,应该很好分析的。
首先,enb=0的时候,电路处于复位状态,这时候各个节点的电平是怎么样的?最下面的NMOS尾管关断,电路没有静态电流,von和vop以及交叉反相器的节点都被你的pmos复位到高电平了,你的输出output和output-是低电平状态。说白了就是尾管以上的节点电平全高。

之后enb=1,跳变为1,那4个用于复位的pmos管就都断开了,nmos尾管导通,开始有下拉的放电电流。这时候如果输入信号有差,比如vip大于vin,但是不论哪个大,这时候输入对管都要导通,把von和vop的电平放电拉低(这时候pmos断开,没有东西给这个节点充电),所以造成vop和von差异的就是两个输入对管放电速度的不一致。你看单个节点波形就会知道,vop和von是一直放电直到放光电荷,但是放电的速度有差异。

vop和von放电速度的差异,和你的输入对管尺寸还有下面Nmos尾管尺寸有关,如果要更敏感,就是加nmos的尺寸。预放大输出的差异,在第二级锁存器进一步放大。因为vop放电慢一点,von放电快一点,所以锁存器左半支路导通时间会比右边长,所以交叉反相器左边节点下降更快,右边下降更慢,下降快的会反过来制约慢的那一端不再下降,最后导致的就是左边电平低,右边电平高,再经过一级反相器到输出,就是output是高电平,output-是低电平。比较器输出只有逻辑电平1或者逻辑电平0,差分的话就是-1和1。

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开始采样比较后,预放大会先有一段差值后又变成0了吗?为什么锁存器最终的输出会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吗?

另外,你仿真就只看一个边沿??你的enb是只有一个上升跳变沿吗??你仿真的完整时域波形是像楼主在25楼发的图那样吗??甚至你的测试电路都没有照搬楼主的,我也没看到你的激励信号怎么加的,我也不知道你加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对吧?看差分信号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只看差分信号啊。我就问一个问题,你知道电路的工作原 ...

我的时钟给到1000个周期,输入信号从-10mV到10mV的ramp波。图里只是放大第一个输出错误的周期为了看的更清晰。测试电路就加了理想D触发器,参数设置跟楼主设置一样,考虑到理想比较器用来整形我没用,但是我也仿了锁存器的输出,不会影响,应该没问题。我对动态过程的理解基本和你一致,就是在划线这里有偏差:

我的理解是,vop下降比von快,即vop<von,所以到了锁存器这里就是von对应的交叉反相器右半边节点下降更快,使右边反相器翻转,就是OUTPUT-为高电平,所以是右边节点一直下降;而左边节点应该下降一段时间回到高电平,OUTPUT=0,这是正确的波形图。 我的蒙卡图里是错误的结果,就是交叉反相器左半边节点一直下降,我的疑问就在这个地方,按照你的说法,预放大器输出也是没问题的对吧,那对交叉反相器来说,一直下降这该是另一边节点的波形才对啊。不知道我是不是上一条没表达清楚或者哪里误解了你的意思

网友(2021-08-17):
好帖,非常感谢一直解答的大哥

网友(2021-09-24):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嗯嗯,从你们的对话中喔看到了自己之前作比较器的身影,加油!

网友(2021-11-04):
谢大哥解答

网友(2022-04-15):
我想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比较器的精度和失调电压的表现都是输出翻转点对应的输入信号的差值,那么分别应该怎么仿真呢?我看有些资料仿真分辨率和失调电压的方法一样,都是输入斜坡信号,查看翻转点对应输入信号的差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clip可以认为是个sample,是截取某个时间段内的波形。没有必要用clip这个函数,公式就是为了实现 ...

有一个问题,取这个OUT+的上升沿对应的VIP-VIN就是失调电压,但是这是在不考虑时钟的rise time和fall time的前提下吧?这是我根据cross函数计算出来的最终的结果,发现这个值其实是对应OUT+在900mV,也就是cross函数设置的翻转阈值电平处的VIP-VIN。(没有添加Mismatch模型跑出来的offset应该是0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有一个问题,取这个OUT+的上升沿对应的VIP-VIN就是失调电压,但是这是在不考虑时钟的rise time和fall tim ...

应该是因为D触发器输出结果延迟了一个周期导致的误差,这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蒙特卡罗的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因为D触发器输出结果延迟了一个周期导致的误差,这要如何解决呢?
...

12楼的回答说过啊,采保结构的比较器,就是会有一个时钟周期的延时误差,解决方法有3个。
1、cross的time设置里,你再减去一个周期的时间,基本就是没误差了,这是最简单的。
2、把斜坡拉长,比如20mv有100个时钟周期,这样每一个周期的step是0.2mv,如果你拉长到1000个周期,就是0.02mv,误差就会小,但还是有误差。
3、输入斜坡用理想采保电路采一下,斜坡就会变成阶梯波形,这样一个时钟周期内的输入电平都是不会变的,用同样的cross函数,就不会有误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2楼的回答说过啊,采保结构的比较器,就是会有一个时钟周期的延时误差,解决方法有3个。
1、cross的time ...

大佬 请问我们给个斜波仿 蒙卡跑出来的失调电压 得到的是动态比较器的静态失调 还是动态失调 还是两者之和总的失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楼的回答说过啊,采保结构的比较器,就是会有一个时钟周期的延时误差,解决方法有3个。
1、cross的time ...

楼上贴的图是半个周期的延时误差还是一个周期的延时误差呀?我看着像是有半个周期的复位,可以看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佬 请问我们给个斜波仿 蒙卡跑出来的失调电压 得到的是动态比较器的静态失调 还是动态失调 还是两者之 ...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按原理来说的话,输出判定点时候的输入偏移量应该是静态失调,而动态失调由公式看的话是和输入的过驱动电压有关的。看起来MC方法测出来的是静态的,那动态的失调应该怎么测试呢?大哥要是整明白的话能记得和我说一声。

网友J(2022-06-05):
引用 楼主:
大哥,刚跑出来的,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失调值大概是多少啊

楼主我看你开始跑的蒙卡mean很大然后这次跑出来的就小很多了,请问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2022-07-21):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哥,是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用来测动态比较器失调电压的仿真电路嘛
我从网上找了一个电路,是这个 ...

你好,你这个test bench具体是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起来好像还没有理解什么是失调电压,应该要怎么找到失调电压。。。。。

那我问你,在14楼你发的OUT输 ...

很清晰,大佬牛逼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调啊。。。。有预放大的话,应该就是预防+锁存器的这种结构吧?把电路图贴出 ...

我想问一下,我的蒙特卡洛仿真出来的点为什么是一条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一下,我的蒙特卡洛仿真出来的点为什么是一条线

你看柱状图里,有很多点点,那就是你每次MC仿真的结果。
柱状图是一个统计的结果,那个像山包一样的曲线是对统计值拟合的结果,跟正态分布的曲线差不多就是对的。
至于结果,看mean和sigma值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看柱状图里,有很多点点,那就是你每次MC仿真的结果。
柱状图是一个统计的结果,那个像山包一样的曲线 ...

我看其他的图里那些点分散的特别明显,我这个是不是仿真过程中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看其他的图里那些点分散的特别明显,我这个是不是仿真过程中有问题。 ...

是你的step区分的不够细吧,你看仿出来的失调点都是0.5mV的倍数,明显就是输入电压的step是1mV。想要点更分散,就再缩小ste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step区分的不够细吧,你看仿出来的失调点都是0.5mV的倍数,明显就是输入电压的step是1mV。想要点更 ...

好的,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DFF的设置是错的,veriloga里的描述,vtrans的意思是翻转电压的判断点,也就是D的输入电压高于vtrans值, ...

大哥,能不能说一下这个cross函数是怎么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大哥,能不能说一下这个cross函数是怎么写的

tools里,选了这个函数就可以看help,里面很清楚,还有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里,选了这个函数就可以看help,里面很清楚,还有例子。

大哥不好意思又来打扰,跑mc发现loading之后就不动了,试了试发现不是mc的问题,现在连自带的analoglib的器件都一直卡在0%不动,日志就停在这里是什么情况啊。跑mc之前还好着呢,是我把model文件搞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里,选了这个函数就可以看help,里面很清楚,还有例子。

无论是dc还是tran啥的仿真都卡在这里,我也找不到有啥错误提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哪怕电路图只有一个电源和gnd

网友M(2022-09-05):
引用 楼主:
不对,不应噶说是触发器没搞明白,应该是那个公式没明白,那是我在教程里看到的,不知道为啥用clip cross ...

我做MC仿真的时候发现,有时候会在比较器启动的瞬间,1ns左右,出现一个波动的边沿,这样的话实际的翻转边沿就是第二个沿,使用cross函数去获取的时候就会出错,所以用clip函数避开这段时间,这个应该我的比较器后面锁存模块导致的。

网友:
学习受教了,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N(2022-10-09):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clip可以认为是个sample,是截取某个时间段内的波形。没有必要用clip这个函数,公式就是为了实现 ...

大哥 您好。有个问题 就是在实际比较器 高电平比较 低电平 复位 。在复位的时候实际比较器都输出1 那进入理想比较器两个值一样比较不就混乱了,我看此时理想比较器输出为1/2VDD 。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大哥 您好。有个问题 就是在实际比较器 高电平比较 低电平 复位 。在复位的时候实际比较器都输出1 那进入 ...

你说的不全对,比较器是有带复位功能,但我们要的是比较的结果,比较器的末端一般会有一个锁存器,在内部复位阶段,锁存比较的结果。
也可以在比较器的输出加一个DFF来采样,这样比较器复位的时候,DFF可以锁存结果,这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全对,比较器是有带复位功能,但我们要的是比较的结果,比较器的末端一般会有一个锁存器,在内部 ...

学习了,好用。谢谢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做MC仿真的时候发现,有时候会在比较器启动的瞬间,1ns左右,出现一个波动的边沿,这样的话实际的翻转边 ...

你好 我也有这种波动 i请问怎么截取时间呀

网友(2023-05-24):
好帖,学到了很多!!

网友:
顶顶,受益匪浅

网友O(2024-01-02):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全对,比较器是有带复位功能,但我们要的是比较的结果,比较器的末端一般会有一个锁存器,在内部 ...

大哥,您好,我想看MOS管具体的VTH mismatch对我电路的影响 该怎么操作呢?(比如我假设两个管子的VTH存在80mv的mismatch,然后我想看这个mismatch对我电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哥,您好,我想看MOS管具体的VTH mismatch对我电路的影响 该怎么操作呢?(比如我假设两个管子的VTH存 ...

会了嘛

网友P(2024-02-23):
我用的类似的方法跑出来标准差很小,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是180nm的工艺,尝试了两种找vin的方式:左图是直接根据SRlatch的输出Vo1变化时间减去1/2Tck;右图是当SRlatch后接的DFF输出变化到1/2VDD的时刻减去一个时钟周期(DFF输出更新比SRlatch慢一个时钟周期)。后者应该是更加准确,因为选择vin的时间更接近于比较一开始的时间。但两种结果标准差都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哥,您好,我想看MOS管具体的VTH mismatch对我电路的影响 该怎么操作呢?(比如我假设两个管子的VTH存 ...

可以在一个管子的栅极加个80mV的DC电压来模拟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用的类似的方法跑出来标准差很小,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是180nm的工艺,尝试了两种找vin的方式:左图是直接 ...

MC模型加了吗,是不是没加上

网友P:
引用 网友Q:
MC模型加了吗,是不是没加上

我仿真mos的vth看着是加上的,标准差看起来比较正常。想问下是不是我用的180nm的工艺原因,我朋友用180的跑出来也几乎没有offset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仿真mos的vth看着是加上的,标准差看起来比较正常。想问下是不是我用的180nm的工艺原因,我朋友用180的 ...

我用的也是180nm,模型没加够的时候std dev也只有几百p,可以再检查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用的也是180nm,模型没加够的时候std dev也只有几百p,可以再检查下

知道问题在哪了,没有把管子换成mac的,没带上mismatch

网友:
引用 网友P:
知道问题在哪了,没有把管子换成mac的,没带上mismatch

抱歉没看到上一条回复,我之前也没用mac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A:
你看起来好像还没有理解什么是失调电压,应该要怎么找到失调电压。。。。。

那我问你,在14楼你发的OUT输 ...

好帖啊!我也确实该仔细想想,不是一味地仿真。

网友(2024-09-05):
有关蒙特卡洛比较器,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态曲线丑是丑了点,但也还好吧,可能是跑的还不够多,才100次,至少400以上吧,一般我都跑1000的。

右 ...

谢谢大佬

网友R(2024-11-19):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全对,比较器是有带复位功能,但我们要的是比较的结果,比较器的末端一般会有一个锁存器,在内部 ...

可以帮我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这样怎么解决呢

1

1

2

2

网友(2025-04-25):
引用 网友R:
可以帮我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这样怎么解决呢

这是后面加了锁存的电路吧,感觉是翻转的电压会影响导致误翻转

网友S(2025-10-17):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似乎有mc,但是sigma小的太夸张了,明显不对吧?!

1、有的工艺库要仿真MC的话,要换带有MC参数的MO ...

大佬真的很诚恳请教您关于这个比较器失调电压降低的相关问题,我真的调节尺寸调节了很久了,但就是调节出来的效果不好。就是我这个调节过程中发现去增大第二级有关LATCH的那一级的尺寸,其等效的失调电压值会相应的恶化,于是我就疯狂的去增大第一级的尺寸和尾电流管的尺寸,但是我第一级的PMOS尺寸为160u/500n,输入对管的尺寸大小为80u/400n,尾电流管尺寸为320u/500n,但是他这个失调电压还是很大,这个是我按照论坛里面大佬教的搭建的testbench,输入信号也如图所示,时钟信号给的50M,20ns.我是真的调节了很长时间,但就是降不下来这个失调电压值,实在是快发疯了,还望大哥指点一二,或者对我说在哪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我这里叩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大佬真的很诚恳请教您关于这个比较器失调电压降低的相关问题,我真的调节尺寸调节了很久了,但就是调节出 ...

不好意思最后一张图贴错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用的哪个工艺库,比较器结构是怎么样的啊,能不能分享一下?最近倍这个失调电压搞得晕乎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看你开始跑的蒙卡mean很大然后这次跑出来的就小很多了,请问是怎么做到的呢
...

大哥你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真诚求问。我卡住了。好长时间了时钟没搞出来,麻烦您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S: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一下,我的蒙特卡洛仿真出来的点为什么是一条线

大佬您这个比较器的结构以及对应管子的尺寸能分享一下嘛,我在用这个电路结构调节失调电压值的时候对应的失调电压值一直很大,降不下去,好几天了。能不能指点一下我我这个均值再怎么降也是3点几mV,sigma也在9mV,实在不知道怎么调节尺寸了,输入对管都给到160u/400n了您看到以后能不能回复我一下,叩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大佬您这个比较器的结构以及对应管子的尺寸能分享一下嘛,我在用这个电路结构调节失调电压值的时候对应的 ...

你这是什么工艺,怎么尺寸都到320um了?对于mismatch来说,尺寸是越大越好,但不是无上限。只加第一级尺寸,第二级latch尺寸你不调?第一级输出那个AP/AN节点电压你不看的吗?你这个几百um,中间AP/AN节点的寄生电容都炸了吧,后级latch拉不拉得动?
调电路首先你心里要有个概念,知道大概每个节点的正确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不是说只是随便扫描一些参数,看看结果对不对,这样瞎调是无用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调电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工艺,怎么尺寸都到320um了?对于mismatch来说,尺寸是越大越好,但不是无上限。只加第一级尺 ...

哦哦好谢谢大哥,我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