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工艺库U0,Vth怎么看

楼主(2021-03-09):
各位大佬,新手小白求助,找到了工艺库文件,怎么计算这些参数啊,工艺库中的AIN_RF3....这些代表这啥意思啊,U0,Vth,Cox怎么计算 屏幕截图 2021-03-09  屏幕截图 2021-03-09

网友:
顶一个,我也不清楚,求解答

网友A:
直接搜索Vth0、u0、tox。
前面带"d"的我理解是变化量delta的简写。
简单手算近似基本只需要以上三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搜索Vth0、u0、tox。
前面带"d"的我理解是变化量delta的简写。
简单手算近似基本只需要以上三个参数。 ...

大佬你看下,我用的管子是3.3的你看下我这个是对的么,图中那个TOXM是不是就是栅氧化层厚度 屏幕截图 2021-03-09  屏幕截图 2021-03-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看下,我用的管子是3.3的你看下我这个是对的么,图中那个TOXM是不是就是栅氧化层厚度

...

调用管子的时候模型名是会显示的,对比是不是这个nch_rf33。vth和toxm的量级差不多,鉴于上面还有个tox='tox_RF3',建议tox和toxm两个都算一下,对照仿真结果取更接近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管子的时候模型名是会显示的,对比是不是这个nch_rf33。vth和toxm的量级差不多,鉴于上面还有个tox=' ...

感谢大佬,我在工艺文件里面没找Toxn,大佬明白这个是啥意思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在工艺文件里面没找Toxn,大佬明白这个是啥意思么

大佬,我这个用的是nch3的nmos管到在工艺库里搜不到nch3
只有nch3.1一直到nch3.9,请问下大佬我这个跟我的器件是对应的么,如果对应那么应该是那个3.几呢

网友A:
TSMC会对同一款管子的不同尺寸区间做建模。
回头看foundry的工艺库文档。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问题已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MC会对同一款管子的不同尺寸区间做建模。
回头看foundry的工艺库文档。

感谢大佬

网友(2022-03-14):
图片的参数内容是咋找出的,小白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搜索Vth0、u0、tox。
前面带"d"的我理解是变化量delta的简写。
简单手算近似基本只需要以上三个参数。 ...

正解

网友(2022-12-03):
kn、kp怎么查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