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auta电路的共模反馈

楼主(2021-03-09):
麻烦请教一下nauta电路共模反馈电路部分原理

楼主:
电路图不知道怎么传不上来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总之就直接用了,然后论文里一般都有写,为了使得输出差模阻抗无穷大,gm5<gm6,共模反馈部分gm3=gm6,gm4=gm5,设计的时候使得反相器4、5的宽度略小于3、6的宽度。保持共模稳定性的话,gm5+gm6>g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