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di仿真产生波形报错

楼主(2021-03-09):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file'.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vars'.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on'.
求助大佬这是为什么??

这是我的环境变量和报的错误。
已经尝试过加上 export NOVAS_HOME=**
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
你的vcs选项错了,用这个:
vcs -l vcs.log -sverilog -P ${tab} ${pli} -debug_all $(SVTB) $(RTL)

如果不加-P选项,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Error-[UST]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estbench.sv, 21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file'.
Error-[UST]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estbench.sv, 22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vars'.
   1 warning
2 errors
CPU time: .292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 [compile] Error 255

网友A:
编译指令加-P /home/liufeiran/synopsys/verdi/share/PLI/VCS/LINUX64/novas.tab   /home/liufeiran/synopsys/verdi/share/PLI/VCS/LINUX64/pli.a

网友:
编译指令加-P /home/liufeiran/synopsys/verdi/share/PLI/VCS/LINUX64/novas.tab   /home/liufeiran/sysnopsys/verdi/share/PLI/VCS/LINUX64/pli.a,别忘了打开debug_pp或者debug_all/debug

网友:
VCS的option需要加P选项!

网友B:
直接-debug_acc+pp+fsdb不香么?非要加一大串-P xxx.tab  xxx,毕竟不是自己写pli,synopsys提供简便调用pli的方法,不要太复杂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debug_acc+pp+fsdb不香么?非要加一大串-P xxx.tab  xxx,毕竟不是自己写pli,synopsys提供简便调用pl ...

的确是,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debug_acc+pp+fsdb不香么?非要加一大串-P xxx.tab  xxx,毕竟不是自己写pli,synopsys提供简便调用pl ...

非常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学会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debug_acc+pp+fsdb不香么?非要加一大串-P xxx.tab  xxx,毕竟不是自己写pli,synopsys提供简便调用pl ...

加了这个还是不行啊。。

Error-[UST]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hello_tb_top.sv, 28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file'.

Error-[UST]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hello_tb_top.sv, 29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vars'.

Error-[UST]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hello_tb_top.sv, 30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指令加-P /home/liufeiran/synopsys/verdi/share/PLI/VCS/LINUX64/novas.tab   /home/liufeiran/synops ...

加了这个还是不行啊。
就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A:
上面-DVCS后面加个空格和\,你看下上面几行最后都有" \",\表示指令连接下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DVCS后面加个空格和\,你看下上面几行最后都有" \",\表示指令连接下一行 ...

感谢大佬这么耐心!没想到是这种小错误。。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这个还是不行啊。。

Error-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设置NOVAS_HOME或者VERDI_HOME环境变量,对于低版本的vcs如vcs2012.09,使用-debug_pp -fsdb_old,高版本的vcs如vcs2016/2018等,使用debug_acc+pp+fsdb。都不用指定pli.tab表文件和pli编译后的文件(就是-P xxx.tab xxx.a那一长串)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B:
设置NOVAS_HOME或者VERDI_HOME环境变量,对于低版本的vcs如vcs2012.09,使用-debug_pp -fsdb_old,高版本 ...

你好,能具体说下环境变量添加问题么,我使用的是vcs2016,直接使用-debug_acc+pp+fsdb 还是会出现无法识别$fsdb相关函数。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NOVAS_HOME或者VERDI_HOME环境变量,对于低版本的vcs如vcs2012.09,使用-debug_pp -fsdb_old,高版本 ...

你好,我是2016版vcs,使用了-dubug_acc+pp+fsdb 还是会出现$fsdb相关函数没有定义。请问这个需要怎么处理下吗? 谢谢啦

网友:
你好 我跟你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12-08):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2016版vcs,使用了-dubug_acc+pp+fsdb 还是会出现$fsdb相关函数没有定义。请问这个需要怎么处 ...

我是2018版本 按了楼上那么处理,还是报错 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这个还是不行啊。。

Error-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你把仿真和编译的log贴出来,只要第一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