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测试注入锁定倍频器的相位噪声性能

楼主(2021-03-09):
该电路为注入锁定三倍频器。首先采用port设置注入信号的相位噪声;设置PSS和PNOIS;意点:由于输出频率为输出频率的三倍,这里的relative设置为3。
从仿真的结果,电路输出的相噪只是比输入信号的相噪高6.5dBz左右,而非理论值20log3=9.54dB,这是为什么?

port的噪声设置

port的噪声设置

pss设置

pss设置

pnoise设置

pnoise设置

1MHz频偏的仿真结果

1MHz频偏的仿真结果

网友A:
楼主找出来原因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出来原因了么

没有,很困惑,测基波的相噪就没问题。试了很多种设置,结果也差不多,无法得到理论上说的输入和输出相差20logN。如果有什么进展,再交流一下啊

楼主:
应该是差分注入,所以在测试输入信号的相位噪声,对positive output node 和negative output node 要分别设置为两个输入信号的节点,同时relative harmonic要改为1

网友B(2022-04-15):
怎么看输入信号的相位噪声啊?pnoise里plot好像直接是输出信号相位噪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输入信号的相位噪声啊?pnoise里plot好像直接是输出信号相位噪声了

哦哦哦,noise type选择USB

网友B:
为啥我的倍频信号的相位噪声比输入信号的相位噪声还要好?楼主有相关设置的教程吗?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倍频信号的相位噪声比输入信号的相位噪声还要好?楼主有相关设置的教程吗? ...

我现在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了,给输入信号一定的噪声,倍频输出出来的噪声性能几乎没差,也不符合理论的6dB差距,想请问后面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