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下为什么模拟设计验证不分家呢?

楼主(2021-03-10):
请问下为什么  模拟设计  验证  不分家呢?

我们知道数字IC设计验证分家的,这也是业内普遍的?

我是做layout的,基本没见过一个前端设计电路,另一个前端去前后仿真的,这是为什么呢?

有没有从业一百年的大佬们惟妙惟肖的解答一下下捏~~

或者模拟验证如果分开了会发生肾莫捏~

楼主:
不好意思 ,第二行是句号不是问号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其实就是类似于天下大同之类的瞎比比的口号,听听就算了,用来凡尔赛的,实际工作中该分还是分。

网友B:
数字电路太复杂,规模大,有很多是协议上的东西,担心理解不对的话,自己验证自己的,有可能验证不出。
系统集成后,东西更多,而且SoC验证的语言基本上都是UVM,他就是专门针对验证的。

模拟电路其实分解下来后,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关键参数,电压,电流,频率等。另外一个就是模拟电路,基本上是算IP,跟外面关于协议上的东西少。

网友C:
模拟电路就是自己设计的电路自己验证,自己知道具体的性能指标!
而且目前模拟设计的不外乎ADC,DAC,POWER等等模块,可以认为其相当于一个IP。
数字不一样,数字都是有spec,有具体的协议,每个人对spec的理解不一样,所以一般都是一个人设计另外一个人验证,这样子比较可能多验证出来问题。

网友D:
个人理解,模拟电路仿真就是加些电流源电压源和用工具中模型,且性能指标和仿真结果都直观明了,不需要再搞个人弄……结果不对或有误差还是得设计分析
数字的话,设计是根据协议、spec或算法等(往往都是功能和时序描述,不是直观指标)实现,转换成hdl语言,理解或实现中可能会出错,尤其逻辑和时序繁杂时候
我认为模拟设计和算法相当,算法一般也是自己写自己仿func性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类似于天下大同之类的瞎比比的口号,听听就算了,用来凡尔赛的,实际工作中该分还是分。 ...

不好意思,没太看懂,你的意思是模拟也会分?
你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太复杂,规模大,有很多是协议上的东西,担心理解不对的话,自己验证自己的,有可能验证不出。
系 ...

你说的没毛病,敢问阁下是做什么方向呢?对模拟设计和验证了解如何

我发现模拟一个大中项目pin也几千个包括配置字,bump可能几十个,最终信号十几个

那是不是也需要随机种子输入测试,上下电,复位等等一系列应用场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路就是自己设计的电路自己验证,自己知道具体的性能指标!
而且目前模拟设计的不外乎ADC,DAC,POWER ...

是,ip化这没问题,具体性能指标就那么几个也没毛病

但ip也需要各种控制信号,低功耗设,片选等,一箩筐,也不少,也得测是否能正常工作之类,是否也会进化出验证的专项需求呢?

阁下是否做过模拟设计验证?对于控制路之类如何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模拟电路仿真就是加些电流源电压源和用工具中模型,且性能指标和仿真结果都直观明了,不需要再搞 ...

我觉得您的解释让我找不到杠的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ip化这没问题,具体性能指标就那么几个也没毛病

但ip也需要各种控制信号,低功耗设,片选等,一箩筐 ...

控制信号 一般都是数字给的,这个应该需要数字验证的。
IP 低功耗这个应该是性能指标哦!
对于数字验证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让模拟建立behavior model,然后进行仿真!
对于模拟来说,当然是带着数字的rtl code 做数模混合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毛病,敢问阁下是做什么方向呢?对模拟设计和验证了解如何

我发现模拟一个大中项目pin也几千个 ...

我是做芯片架构的。
模拟电路这边的配置其实都相对很独立,比如电流,电压的trim,(大部分性能相关的基本上都是体现在这上面)所以对于随机验证,需求不是很大,但是基本上要保证所有的配置要能被touch到(主要是会有连错,或者极性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模拟的激励相对简单,无非是电流或者电压。

当然模拟的规模也是一个比较大影响因素,比如复杂的RF,很多公司也是开始从算法开始,然后写verilogA的model,然后先在verilogA的model跑性能,功耗等。然后再分模块画schematic,完成一个模块后,替换该模块的verilogA model,再用veriloga+schematic的方式验证。一步一步完成整个RF的设计。同时还有数字验证的工程师基于对应的Verilog A的model,改成wreal的model,在数字端用DMS的方式进行full chip仿真,可以同时仿真RF部分的大部分性能和大部分的功能。

所以如果公司验证团队足够强大的话,可以讲所有的模拟模块由verilog A改成wreal model。进行部分功能以及性能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芯片架构的。
模拟电路这边的配置其实都相对很独立,比如电流,电压的trim,(大部分性能相关的基 ...

哇,首先膜拜一波大佬!!!

感谢大佬长文回复,小白收益匪浅,十分感谢!我是个小白,刚学了些皮毛,甚至还没有做这份工作,所以问的问题难免幼稚或偏颇,请直言哈~

另外想问的是,

1.配置相对独立是指什么,是说大部分寄存器线基本定死的吗?除非涉及测试会改动之后,如果量产了甚至就不会动了是吗?(也就是说模拟仅仅验证这样的情形,虽然有不同的corner去cover,对应数字验证策略的直接测试)(之所以说是寄存器是因为它们通常连同模拟测内部小IP,比如bandgap的使能信号,1则工作,则可输出电压电流等类似)

2.如果不是上述1中理解那样,1中的情形是否普遍存在呢?如果存在,它们为什么不是特别依赖随机化测试策略(对应数字IC验证策略的带约束的随机化验证)呢?难道不怕在某些翻转跳变中fail吗?

3.对于您最后一段,什么什么足够什么的句式显然太过理想。您接触过的团队里面,实际是怎样运作的呢?那么理想化的操作有多普遍吗?

多有叨扰,见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首先膜拜一波大佬!!!

感谢大佬长文回复,小白收益匪浅,十分感谢!我是个小白,刚学了些皮毛,甚 ...

我说的相对独立就是配置之间很少有依赖关系,不需要太考虑组合的情况。
至于你说的bandgap 设置位1,enable,设为0,disable,这个是基本的功能验证,不需要加入随机。
其实主要是因为模拟IP绝大部分的功能基本上是定义好的,不会有太多功能上的option。数字电路,一个模块可能需要支持非常多的功能,而且还跟上下游的模块相关,这个时候加入随机验证,能提高覆盖率。
现在verilog A 给模拟用,wreal model给数字用,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相对独立就是配置之间很少有依赖关系,不需要太考虑组合的情况。
至于你说的bandgap 设置位1,enab ...

好的好的,明白了,十分感谢哈!

模拟IP功能简单,直接测试即可,无需随机化;
数字功能复杂多样,直接测+随机化提高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