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自动刷新的疑问

楼主(2021-03-10):
如图所示,镁光SDRAM的自动刷新中给了两次的自动刷新指令,我的问题是:实际操作中在给了预充电指令后给一次自动刷新的指令就够了吧?然后等待下一个刷新周期的到来再重新给预充电和一次自动刷新指令。

网友:
这个图上的波形是正确的啊,每等到一个trfc的时间就要refresh一次

网友:
sdram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就要自动刷新一次

楼主:
已自行编写控制器验证,预充电指令后只需要要给一次自动刷新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