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噪声整形ADC的输出做FFT频谱分析,fft点数对输出的影响

楼主(2021-03-10):
输入正弦信号250kHz,采样时钟128MHz,128MHz/250kHz=512,是多位量化输出,用的是matlab的psd模块对ADC的输出做频谱分析,问题如下:
当fft点数为8192(2^13)时

当fft点数提高到16384(2^14)时,噪底提高,导致测量SNR下降严重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辛苦码这么多字,感谢!
今天重新处理了下,的确怀疑是计算模块的问题,我调用的是simulink提供的psd模块 ...

1、一般搭建模型时,要按照实际的信号摆幅来做输入,这样得到的SDM的系数可以直接在电路里实现,不需要之后再缩放系数来调每级的摆幅。当然这个和FFT分析关系不大,不过会便于运算,比如信号如果是1V附近的话,那么频谱图里能量大概就是0dB了,这样就看带宽里能量最高的那个噪声能量,就是你的SNDR了。
2、代码还是自己弄一个吧,这样能加深FFT的理解,也能随时改代码,比如加窗函数之类的。

3、采样点数提高,分辨率变细是不假,但根源还是取点的问题。比如你是1M的采样频率,采样了1000个点,那么频率分辨率就是1K,如果你输入一个5.1K的频率,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算信号功率?你的频谱图上没有5.1K这个频点?那是不是你的频谱图就反映不出你的信号功率了?不是的,5.1K的能量会分散到5K、6K这些附近的频点上,直观的结果就是频谱图上的小山峰,这就是频谱图泄露。但是我们在代码里,计算信号能量的时候,依旧是在信号频点附近的3~5个频点范围内的,把所有的能量一起求和,才是信号的能量。如果你设置成质数,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频谱图里【必然】会出现这个频点,而且必然是公式中的第k点,具体的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频谱泄漏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谐波分析不准确 ,进而造成以谐波分析为基础的电参量测量不准确,所以我们会加窗函数。增加数据采样点数 ,可减少泄漏 ,其实质是减小矩形窗主瓣的宽度。 提高信号的采样频率也可减少泄漏。上述两种方法 ,与增加的数据处理量相比 ,对泄漏的改善是极其有限的。(本段来自度娘)

你看你采样点少的时候,谐波是不是很高很明显,采样点增加后,泄露减少了,谐波也没那么明显了。所以ADC做FFT分析时,相干采样很重要。

网友B:
Noise floor没有超过distortion的level,另外最好看下输入的amplitude,是否有satu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ise floor没有超过distortion的level,另外最好看下输入的amplitude,是否有saturation ...

多谢!
请问Noise floor没有超过distortion的level是指什么?我对结果的理解是distortion淹没在Noise floor中了。
另,输入幅度是没有饱和的,我试过不同的输入,都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请问Noise floor没有超过distortion的level是指什么?我对结果的理解是distortion淹没在Noise flo ...

可以试试fin/fsample = Nwindow/Nf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fin/fsample = Nwindow/Nfft

已经是相关采样了

网友:
试一下fs*k=fin*N吧,k是质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相关采样了

试试总能量呢?频带内,包括out of band,噪声能量是啥关系?

网友A:
你这输入信号摆幅都有8了吧?一般没有这么大吧?另外,两张频谱图没问题,不管低频噪底如何,高频的都很一致。我觉得错的是你的计算代码的参数设置。另外,信号频点很明显有频谱泄露啊,那么宽,不是相干采样吧?像8楼说的,要质数。

你算FFT的带宽到底是多少?从你的频谱图来看,12.73bit的那张图,计算的带宽大概是5M的样子才会有78.4dB的SNDR,而10.26bit的那张图,计算带宽则大概是10M的样子才是63.5dB的SNDR,如果计算点依旧是5M,那么也差不多有78.4dB。如果你说带宽是按照250kHz来算的,那么SNDR应该妥妥往100dB走了,所以这个代码计算肯定有哪个地方你没有注意。

8楼说的公式倒过来,fin/fs=k/nsample,nsample表示的是fft的点数,fin是输入信号的频率,fs是采样信号的频率,这三个都知道了才去算k值,k不一定是整数,比如是9.9,但你不能取10,你要取一个最接近它的质数,比如7或11,然后根据这个k再去算fin,这才是你的输入信号频率,这样频谱图表示信号的那个频点,就是一条线,而不是像一座山一样分散在好几个频点。k表示的就是输入信号这个频点在频谱中的位置。

同样的,你要根据你的带宽来找带宽频点。FFT分析的,永远都是信号带宽内的SNDR,而过采样率是采样频率和带宽之间的比值,不是和输入信号的比值。要注意的是,信号带宽和输入信号频率,是两码子事,比如你要做一个带宽10M,ENOB=12Bit的SDM,那我输入1M的信号,5M的信号,9M的信号,你算出来的ENOB都要满足12bit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输入信号摆幅都有8了吧?一般没有这么大吧?另外,两张频谱图没问题,不管低频噪底如何,高频的都很一 ...

辛苦码这么多字,感谢!
今天重新处理了下,的确怀疑是计算模块的问题,我调用的是simulink提供的psd模块,正在准备自己处理了1.这里应该不关信号摆幅的问题,至于摆幅,模型上我用的是电流输入的
2.带宽方面的话,我一直是按照2MHz来处理,这方面是没问题的,的确我看两个图直观上来看应该都有70dB+的,但是结果出来一直很奇怪
3.对于相关采样部分,采样点数高了,信号频点就是一条线了,这里应该是频率分辨率高了。不明白的是,fin/fs=k/nsample中,K取质数的原因是什么? 我做了测试,结果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搭建模型时,要按照实际的信号摆幅来做输入,这样得到的SDM的系数可以直接在电路里实现,不需要之 ...

嗯嗯,接下来会自己写一个计算代码。非常感谢了!
模型的话是因为我做的是VCO_based ADC,结构上就是如此啦。在模型上我把V-I省略了

网友(2021-05-30):
您好。我最近也在进行噪声整形SAR ADC的FFT分析。用的办法也是将数据导入simlink,再用SD TOOLS的PSD分析,但是得到的ENOB=0。对不加噪声整形SAR ADC得到的数据进行FFT分析时得到的ENOB也为0。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误,希望您可以指点一下。我的QQ是1758771396,或者我加您QQ也行。
谢谢谢谢!

网友(2023-04-01):
引用 楼主:
嗯嗯,接下来会自己写一个计算代码。非常感谢了!
模型的话是因为我做的是VCO_based ADC,结构上就是如此 ...

您好,看您说您做的是VCO_based ADC,可以分享一下吗?最近需要做一个VCO ADC,但是由于身边没有人做这个,所以对具体的模型一点也不了解,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想要咨询一下您,可以有偿,非常感谢您。我的QQ是1978514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