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螺旋电感

楼主(2021-03-10):
萌新一个  请问各位大佬  在cadence中设计螺旋电感还有仿真的操作过程是啥

网友A:
可以自己画各种形状的电感,然后用EMX来仿真,EMX的安装包论坛上有,可以作为Cadence的插件来使用。

网友B(2022-11-04):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画各种形状的电感,然后用EMX来仿真,EMX的安装包论坛上有,可以作为Cadence的插件来使用。 ...

自己画的话 如何获得想要的电感值与频率特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的话 如何获得想要的电感值与频率特性呢?

1, 看射频方面设计的书籍,总结ind设计的方法
2, 看公司以前的设计,看前辈们的设计总结。
3     看Foundry的PDK,他们都有一些基本的电感设计,非常好,而且经过测试验证,可靠性高。 如果他们的电感不满足你的需求,你再自己设计)
4, 看我的贴子( VCO电感的设计,noise最重要,面积一般在100*100um, 2-3圈, width: 5-10u, space 1-3um,Q值多在 10~20之间)
4.1 ( Rx的电感,面积要小,尺寸要小, 面积一般20*20 ~40*40um, space 1um, 电感值要大,300pH-500pH)
4.2    T-Coil: 面积20*20 ~30*30 um, 面积要小,电感值要大300pH-500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