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朋友,你知道SMIC.18工艺电路设计用最小宽长比可以吗

楼主(2021-03-10):
(图片)

楼主:
目前用的管子全是180nm/220n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管子全是180nm/220nm的

PDK内的pcell最小就这个尺寸

网友:
一般不会把W搞成最小尺寸,不然contact会很少。L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内的pcell最小就这个尺寸

是的,不过全部用这么小的管子我感觉有些问题,但是我是画版图的,不知道所有用这么小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可以,不过一般只在数字部分用

网友:
一般都是数字逻辑才会用到最小的吧!
最小应该是 180nm/220n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全部用这么小的管子我感觉有些问题,但是我是画版图的,不知道所有用这么小的会不会有问题
...

你可以更改管子的尺寸的,q一下就可以更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