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A写一个电流源

楼主(2021-03-10):
  刚接触verilogA,遇到困难。想设计一个脉冲电流源,其周期固定,幅度从0开始增长到一个值。有大佬写过类似的代码吗?有明白的指点小弟一番,万分感激~

网友A:
参考程序,楼主可以试一下,主要是要用电流源和for循环结合。
// Verilog-A for osc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osc(en,in,out);
input en , in ;
output out ;
electrical en , in , out ;
parameter real period = 667n from (0:inf) ;
parameter real ref1 = 2.4 from (0:inf) ;
parameter real ref2 = 1.5 from (0:inf) ;
integer x ;
real y ;
analog begin
if (V(in) < ref1) begin
x = -1 ;
end
else begin
   if(V(en) < ref2) begin
     x = -1 ;

end
   else begin
   @(initial_step) x = 1 ;
   @(timer(0, period)) begin
     x = 1 ;
   end
   @(timer(period/2,period)) begin
     x = -1 ;
     end
   end
end
y = (x>0) ? V(in) : 0 ;
V(out) <+ transition(y, 0, 2n, 2n) ;
end
endmodule

网友B:
不是很熟,估计要用到timer()触发周期,transition()设置边沿,仅供参考。详细请查看相关书籍,论坛里有:http://bbs.eetop.cn/thread-13640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熟,估计要用到timer()触发周期,transition()设置边沿,仅供参考。详细请查看相关书籍,论坛里有:h ...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看看这个链接

网友:
说错了,该段程序主要是应用 timer 语句,在设定的时间点对变量进行赋值,周期性的赋值,形成了周期变化的输出方波信号。参数 period 设定了信号的周期。同时,程序设置了两个控制端,分别为 VCC 和 VEN,两个控制信号同时有效时,输出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程序,楼主可以试一下,主要是要用电流源和for循环结合。
// Verilog-A for osc
`include "constants. ...

很有帮助!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