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测量金属连线所切的角度

楼主(2021-03-10):
怎么样测量所切金属连线的角度?

网友:
为何有这种要求? 不都是按你要求角度切出来的吗?  不是就再切一刀!

网友A:
第一步:把切角处放到最大
第二步:借一个或者买一个量角器(★★★关键★★★)
第三步:测量角度

备注:(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910274b850748cd361d2d1e.html)量角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把切角处放到最大
第二步:借一个或者买一个量角器(★★★关键★★★)
第三步:测量角度

秀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把切角处放到最大
第二步:借一个或者买一个量角器(★★★关键★★★)
第三步:测量角度

学会了,谢谢你泰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