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即使存在体效应,该电路也能精确地复制电流?为什么

楼主(2021-03-10):
来自拉扎维第二版第五章内容
问题如题目所述:即使存在体效应,该电路也能精确地复制电流?为什么,刚刚接触未能理解,恳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只要保证Vx=Vy,于是M0和M3的Vsb相等,两者的体效应不会影响电流镜的比例。
实在不理解就把M0和M3的电流公式带上体效应列出来。

网友B:
假设V_P=V_N,V_Y=V_X,此时镜像前后的电流完全相等。因为有屏蔽效应,P点电压变化反应到V_Y上的影响很小( 1/(g_m3*r_o3) ),所以V_Y的相对于V_X的偏差很小,M1和M2的VDS几乎相等

网友C:
该路电流主要由下面的mos管提供,因此下面的mos的VGS VDS VBS一样 就可以保证复制电流了,加一个共栅就是为了保证VDS一样,因此哪怕上面的mos存在体效应,下面mos的VDS仍然可以保证一样就可以精确的复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保证Vx=Vy,于是M0和M3的Vsb相等,两者的体效应不会影响电流镜的比例。
实在不理解就把M0和M3的电流公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路电流主要由下面的mos管提供,因此下面的mos的VGS VDS VBS一样 就可以保证复制电流了,加一个共栅就是为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V_P=V_N,V_Y=V_X,此时镜像前后的电流完全相等。因为有屏蔽效应,P点电压变化反应到V_Y上的影响很小(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