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stb仿真环路增益为负

楼主(2021-03-10):
本人新手一枚,最近在学一个运放,使用stb仿真后增益为负值,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直流仿真所有的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所有管子w,l都一样?

网友A:
M36和M47栅被你接地了还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6和M47栅被你接地了还怎么工作?

这个是最后整理电路误连接的,正确电路图是没有接地的,仿真的就是我贴图那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流仿真所有的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

尾电流源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
这种的要么就是电路连接问题 要么就是电压设定问题,你自己先找找吧你的VFB是正端吧,一般都是负端接反馈

网友:
从电路图中可知,Vfb与Vout之间是正反馈通路,stb仿真应该将iprob插入在负反馈通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