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 28nm管子调用的问题。。。

楼主(2021-03-10):
大佬们,调用smic28nm的mos管子pdk,报错 3u是单个最大的参数,而eds要求单个finger最少5u,请问下这个参数从哪里改。打开了parameter 没有找到设value的options。。
*Warning* Total Width (w) parameter: 5u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of 3u!
    Parameter value is set to its upper limit!

楼主:
电路最大的也就是单个3u的。。

网友A:
我不太清楚SMIC的规则,但是可以给点建议

HKMG的规则,28来说,W是有3u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是不包含ESD覆盖的部分的;看下面截图,TSMC的规则就说的很清楚,SR_ESD盖住的是不检查这个的。

不清楚S家是不是提供ESD的管子,如果不提供,只有自己画了。如果S家没有把ESD给扣除掉,哪你放心,是他们抄规则的时候,抄少了;

大家都是抄T的规则,只是经常性的会少抄一些东西。

PS:  28HK,对POLY之间的SPACE有严格的规定,CORE是100nm或者120nm(根据沟道长度不同不一样),IO是180nm;但是ESD管子因为有SAB覆盖,也是不遵守这个规则的。我不清楚S家这个做的怎么样,但是我对比过T和U的,因为有PSE效应的存在,T的控制的很好,虽然poly space拉开了,普通管子和ESD管子特性几乎保持一致;U的管子特性两种就差了很多,普通的和ESD的差距很大;这个最怕的是,S家做不到一致,然后还没提供专门的ESD管子的模型,哪就比较坑爹了,友情提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清楚SMIC的规则,但是可以给点建议

HKMG的规则,28来说,W是有3u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是不包含ESD覆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清楚SMIC的规则,但是可以给点建议

HKMG的规则,28来说,W是有3u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是不包含ESD覆 ...

谢谢大佬,说的很详细,这个查OD drc 的一般在目录上以什么开头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清楚SMIC的规则,但是可以给点建议

HKMG的规则,28来说,W是有3u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是不包含ESD覆 ...

到了  在SMIC这个在AA的design rule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