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b工艺请教

楼主(2021-03-10):
各位同仁好,
      最近在做后仿的时候,在做sdf反标时,后端提供了好几个不同的sdf文件,我这边对立面的好几个参数都一脸懵逼,求各位同仁帮忙解释一下,谢谢啦!!!!
     1 cmax
     2 rcmax
     3 cmin
     4 rcmin
     5 ccworst
     6 ccbest

楼主:
经过自己查找一些资料,以及询问同事,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些是关于电容与电阻的工艺选项,但是用法还是不有点模糊

网友A:
基本上max对应的是检查setup,min对应的检查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max对应的是检查setup,min对应的检查hold。

嗯嗯,同事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想追一下更深层次的一些解释

网友A:
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呀,
rc max,电阻,电容按照max来提取,这个肯定会导致net延时增加,所以需要考虑检查setup
rc min,电阻,电容按照min来提取,这个肯定会导致net延时变小,所以需要考虑检查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呀,
rc max,电阻,电容按照max来提取,这个肯定会导致net延时增加,所以需要考虑检查s ...

那cmax与rcmax这两个同时都有的话,我做setup检测的时候需要使用哪组?
同理
cmin与rcmin都有生成lib库,我做hold检测的时候,需要使用哪组?
希望大神帮忙解释一下,或者说能够参看Foundary提供的哪些资料

网友:
cmax和rcmax都要检查setup,cmin和rcmin都有检查hold。advance的工艺,corner比老工艺要多~~~~
55nm需要检查16个corner。。。。。。

网友(2022-08-10):
先进工艺,foundry一般会给你guide,指示需要signoff的corn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