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套筒式运放参数调整

楼主(2021-03-10):
请问关于下面运放中的cascode管的Vds过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调整管子从而使它的Vds达到合适的值呢?

网友A:
电流一定 根据电流公式  增加W/L 即可降低vdsat

网友:
vb2和vb3都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一定 根据电流公式  增加W/L 即可降低vdsat

vdsat很低了,但是vds很高

网友:
Vb3太低了

网友:
NM11 NM14宽长比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sat很低了,但是vds很高

你的vb1 vb2 vb3 应该也是通过电流和二极管mos接法得到的 不要是你直接给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vb1 vb2 vb3 应该也是通过电流和二极管mos接法得到的 不要是你直接给的值
...

真没看出来vb2,3是怎么来的

网友:
1.2V的电压域,5个mos管,vds很难合理分配

网友:
M7的源电位由vb3决定(vb3-vgs,vgs由电流和W/L决定),M7的漏电位由M14的vgs决定。只要保证管子在饱和区就行了,vds大点没关系

网友:
被第二级common source的gate电压顶住了吧。第二级换p管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确实是被第二级共源管的栅电压限制了电位。但是当我把这个结构改成单级运放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又大佬能帮忙看一下原因吗?

网友(2021-08-28):
管子没饱和

网友(2021-12-02):
一级输出共模最好是一半的vdd,你的900是1.8V的管子用的。另外,你的vb2和vb3太低了

网友(2023-08-24):
VDS很大,怎么调小啊,我加大了宽长比可vds还是很大,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