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版图LVS时,弹出的报告框里没有笑脸或者哭脸,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1-03-10):
仿版图LVS时,弹出的报告框里没有笑脸或者哭脸,怎么解决呀?

网友:
没有匹配到,可能电源地没有打对,或者电源地没有识别到

网友:
没有电源地

楼主(2021-06-09):
好的 谢谢大家

网友(2023-05-23):
你好  你的解决了吗 我的还是不行

网友:
听你说的有点模糊,可能layout、schematic两者中有一个或者两个都没选对路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