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K晶振驱动电路设计疑问

楼主(2021-03-10):
Hi all
目前正在学习设计32.768K的低频晶振电路,设计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 目前使用的是这种结构,电流偏置在1uA以下,提供gm的PMOS和NMOS偏置在亚阈值区,在设计sine转方波的时候
    遇到问题,如果翻译电路选择XIN,波形会更接近sine波但是XIN的波形随PVT变化较大,占空比随之变化很大,如果
    选择XOUT作为翻译,虽然波形不像sine,但是相对比较稳定,PVT变化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想请问一下翻译电路一般
    选择哪一边作为源头?同时,占空比想要比较稳定PVT变化不那么应该用哪种电路,或者加入什么补偿?

2. 由于ESD防护的关系晶振的两端进入反向放大器之前会先经过一个电阻,以XOUT为例位置就在图中RA的位置,电阻的阻值
   大概在200 Ohm左右,因为XOUT后面还要接翻译电路的栅极,这个电阻的影响是否可以当成晶振的限流电阻那样子分析?
   设计时应该当成限流电阻那样纳入计算吗?

3. 对于低频32K晶振,晶体等效的动态电阻有几十KOhm,那么反向驱动电路的输出阻抗经验值大概做到多少合适?和第二个
    问题中的ESD电阻比较应该比这个电阻值大多少合适?

网友A:
1. 翻译电路(输出buf)一般以XI为源头,XO也不是不可以,如果输出时钟信号占空比变化大可能是你采用的buffer本身有问题,对于这么低频的信号不应该出现此种问题,占空比变化不超过45-55 2. 只有XO端的电阻才把它当做限幅看,另外对于32k来说这个电阻值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一般到几十M频率才会关注其影响
3.方向放大器本身输出阻抗可以不予考虑,因为其相比负载电容和晶振在输出点的等效阻抗要大很多,自己扫一扫管子length对环路增益影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翻译电路(输出buf)一般以XI为源头,XO也不是不可以,如果输出时钟信号占空比变化大可能是你采用的buff ...

感谢您的回复,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使用的翻译电路只是个反相器,然后直接用反向器转到低压域。对于PVT变化,例如温度变化,振荡幅度以及振荡的中心点都偏移,翻译电路的翻转阈值也会变化,所以占空比随温度会发生变化,那么我想再请教一下,如果常温占空比50%来看,占空比PVT一般变化多少?

是不是PVT变化只要落在45-55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使用的翻译电路只是个反相器,然后直接用反向器转到低压域。对于PVT变化 ...

问题可能就出在你直接简单使用反向器,最好使用电容隔直就不会出现占空比变化这么大的问题了,至于占空比变化范围一般看系统要求,一般这么低频占空比变化不超过+-2%比较正常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再请问一下,电容隔直是直接在驱动电路的输出端和翻译电路的输入之间接一个电容吗?还需要其他的器件吗?

网友A:
当然,隔直了意味着你需要给输入一个新的直流偏置 方法同驱动电路的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隔直了意味着你需要给输入一个新的直流偏置 方法同驱动电路的RF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隔直了意味着你需要给输入一个新的直流偏置 方法同驱动电路的RF

我试了您的方法确实可行,占空比变化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隔直了意味着你需要给输入一个新的直流偏置 方法同驱动电路的RF

您好,我想再请问一下,AC耦合电容之后的sine波幅度很小,跑Corner+高温的时候会出现异常,我目前采用AC耦合+自偏置反相器,但是这样功耗和面积都
很大,这样正常吗?对于32K功耗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再请问一下,AC耦合电容之后的sine波幅度很小,跑Corner+高温的时候会出现异常,我目前采用AC ...

你最好自己查查资料吧,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理论上经过buf放大后是方波信号才是对的,可能你电容或者偏置给的不太对,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自己查查资料吧,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理论上经过buf放大后是方波信号才是对的,可能你电容或者偏置 ...

谢谢你的回复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2023-07-12):
想问下楼主。最近在设计晶振buffer方面的电路,可以参考哪些书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