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仿真问题

楼主(2021-03-10):
奇怪,时钟都停掉了,为啥计数器还能从1f跳转到0,哪位大佬指点下?

楼主:
大家看最下面一张图就好,图没发好,删也删不掉,绝了

网友:
可能有毛刺~

网友:
如果是vcs的话  在simv阶段添加  +fsdb+glitch   然后可以在verdi里面看 是否有glitch,估计是clock有glitch导致counter 有toggle

网友:
将所有的时序赋值加delay就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那几个条件里你打断点或者打印看看
是不是最后一个clk posedge应该检测到了spi_end拉高,spi_end应该是组合逻辑

网友:
最后一拍spi_end为1,执行 《=0 ; 因为阻塞赋值,在下一拍生效变为0;  你可以试试spi_end为1是,赋其他值看看

楼主:
同一回复大家,是毛刺问题,仿真bench里面我等时钟上升沿来的时钟,就把时钟关掉了,产生了毛刺,